疑问:highgear 大侠说8051不是向量中断?

楼主(2011-10-31):
摘自 highgear 大侠:

8086 DOS/BIOS的中断8051的中断不同,是向量中断,即cpu 从中断向量表中取出中断程序的地址,然后转到中断程序。

highgear 大侠意思说8051 不是向量中断 ,加上123jj  这两位 论坛上8051学了20年不止的最具权威的老工程师,把老刘这帮51刚入门的菜鸟弄糊涂了。

       记得教授讲课时,我的课堂笔记本上清楚画着教授的课件“8051的中断向量表”,——难道教授讲错了?教材是出版社铅印的,而且不止一本教材上讲过——8051的中断矢量地址。
只能说明咱菜鸟理解错了。——highgear 和教授都是对的。

     咱菜鸟永远被忽悠。谁让你年轻呢,54岁再说吧。

网友A:
他说的应该是指向量表的实际地址是动态可变的
不要咬文嚼字

网友B:
原理一样,只不过8086的是可以“装”上去,而8051的固定。
现在的一些32位的MCU也是可以装向量地址的。

网友C:
LS两位大虾讲解的透彻,学习了~~~

8086 DOS/BIOS的中断与8051的中断确实有所不同,8086的是可以“装”上去的,而8051的是固定的。

楼主:
8051的向量表指向实际地址一样可变!没有不同!

呵呵,咱更疑问了,PC机的向量表动态可变?2个8259的外接管脚能动是吧?

依此理论:8051的向量表的实际地址一样动态可变呀!一样!都是Intel 设计的,一个机制!

highgear 说 INT 08 是时钟中断,向量地址在00000:0020H ,这个0020H内存地址 ,是由4*8=20H得到的,CPU内部的向量地址获取公式4*n能动态改变?咱中国人太厉害:硬件都能动态改变了!
         绝对不可变!可变的,开机阶段BIOS结束后由OS系统软件安装 是它的内容。一个指的是向量地址& ,一个说的是地址的内容*;  一个是指针(&),一个说的是指针指向内存的内容*  。——别搞混了。

     主板上固定外设的向量表由BIOS定位在内存固定位置……里,能动么?动了highgear还怎么知道在0020H ?

、、

网友D:
俺搬个板凳,笑看刘xx表演。

楼主:
再咬文嚼字一把:
51中断:
void  test(void)  interrupt  n
{  }

CPU内部向量计算公式,n*8+3  向量表位置在内存0000H 。  一样!

然后是中断函数 test( ) 由编译器确定可动态定位段。

不是用汇编。

、、

网友C:
严格的说,早期的intel 8051,确实不是向量式中断,而是采用intel 首创的查询式中断,查询式中断的硬件结构简单,实现容易,适合当时的制造工艺。但有查询式中断有一个致命的缺点-----费时,故执行周期特长,电工们都知道,早期 intel 的8051,以12个时钟周期为一个指令周期,这在MCU的发展历史上,创下了一个指令周期所需时钟数最长的历史记录,至今无人超越。世界上的MCU几乎都采用向量式中断。当然,还有些MCU比如Z8,除了能用向量式中断,还能使用查询式中断,方便用户使用。

历史在发展,现在的 51,除了指令系统兼容,片内的硬件结构早已改的面目全非,不采用向量式中断也不行,否则不可能实现将一个指令周期的时钟数从 12降为 6,再降为 4,再降为 2,再降为 1,成为 1T的 MCU。

网友C:
因此,highgear 老师讲述传统的 intel 8051不是向量中断,完全正确。

刘小前辈年纪轻轻,学51学的较晚,随着生产工艺的发展,现在的51,在中断实现结构上,确实都改为向量式中断了。

网友C:
在编程上:
8086 从中断向量表中取出中断程序的地址,然后转到中断程序中执行。
而8051直接从指定的保留地址执行中断程序。

网友E:
向量中断特指具备由“向量表”直接跳转入中断服务程序的中断系统结构。中断服务程序的入口地址存入向量表(表位置可固定或移动)。如此,MCS-51、ARM、X86的中断归属于哪类应该是非常明确的了。

注意MCS-51的中断进入过程一般需要跳几次?这个问题也就清楚了。

网友C:
早期的教科书,如复旦大学出版的 51相关类书籍,俺手头有十几本,没有一本讲 51是 向量中断。

相反,讲述其他单片机时,如 8086, 8096, 6800, 68000, 6502, 6805, 6808, Z8, uPD78 等等, 全部讲的是向量中断。

楼主:
highgear 连PC机里有几个8259,他们如何与CPU连接、工作的都不知道,只知道一些纯软的东西,连BIOS都是只知道调用,不知其所以然,还在这没弄啥呦。

8051 的时钟0 中断向量是 000BH,不知道吧。要说软件安装:C51/ L51 的事:

void  timer0(void)  interrupt  1     //  1*8+3=0B  是硬件向量表内容。
{  }

难道谁还理解“ 这里实际是 LJMP timer0”?哈哈,highgear 难道知道把0008:E0DC9169
装入 int 8  号向量地址?  ——服气。认输。

、、

网友C:
当然,后期的 MCU,  无一例外都采用向量式中断。

网友F:
学习。另,建议对不雅ID清理一下!

网友C:
向量中断特指具备由“向量表”直接跳转入中断服务程序的中断系统结构。中断服务程序的入口地址存入向量表(表位置可固定或移动)。如此,MCS-51、ARM、X86的中断归属于哪类应该是非常明确的了。

注意MCS-51的中断进入过程一般需要跳几次?这个问题也就清楚了。...
引用 网友E:

HWM老师正解。

俺班门弄斧,抄点HWM老师的导师-----复旦大学陈章龙老法师的原话。

每个中断源的查询是周期性的按顺序地进行的。其方法是在每个机器周期期间对各个中断标志进行采样,在下一周期则对采样得到的值按次序查询。如果查询时发现某个中断标志已经置位,说明有中断申请,则按查询次序先发现的中断申请将被执行。

题外话:
按照HWM老师的指示,MCS-51的中断进入过程一般需要跳几次?从上面陈章龙老法师的原话中可以得出结论,不止一次吧~~~
而向量中断的特点就是当场采样,立刻执行,仅需一次~~~
因些,传统的MCS-51的中断,到底是查询中断还是向量中断,一目了然~~~
当然,毫无疑问,现在的快速51, 如 1T的 51, 无一例外都采用向量式中断, 否则无法快速响应中断。

网友G:
HWM老师讲解的入木三分,学习了~~~

网友G:
非要把硬件实现和软件实现放在一起忽悠。。
引用 网友H:

只能说明,LZ的忽悠功力没老王的强大~~~  :lol

楼主:
同意12楼HWM老师的详尽解释,我这本全美通行的8051教材上关于8051中断向量表的叙述和你的讲述完全一样。——也就是说和X86向量中断CPU操作完全一样。

同意13楼Cortet-M0版主的解释:新一点的51教材都把51中断讲述为向量中断。——其实,51内核并没有变化。——都是Intel8051内核蓝本。——我认为原因在于先有国外教材把51中断讲述为向量中断,然后国内教授跟风翻译。过去旧的国内教材不敢讲,主要是没有先例。——51内核从上世纪80年代到现在并无实质性的改变,中断结构还是一样。说明旧的8051 也属于向量中断。尽管和X86不完全一样。

我这本全美通行优秀教材,中国由中科院、北大、清华、国防科大、复旦、上海交大、南大、浙大、中科大、哈工大、西安交大、人大、北航、北邮、中山大学、郑州大学,解放军理工大、中国国家信息安全测评认证中心等重点大学教材中是这么讲的:(难抄,看看有没有电子版粘贴)

哪位网友是上面重点大学毕业的?是不是学的下面这个教材?反正我是。讲得一清二楚。和HWM老师一样。

《8051微控制器和嵌入式系统》[美]Muhammad Ali Mazidi,Janice Giliispie  Mazidi,……著, 严隽永译    机工出版社

P255

、、

网友C:
——51内核从上世纪80年代到现在并无实质性的改变 ...
引用 楼主:

51内核从上世纪80年代到现在,  已突飞猛进,有了实质性的突破,将当时的需运行12个机器周期为一个指令周期,发展到现在仅需1个机器周期为一个指令周期,这种技术上的突破,在当时是无法想像的。。。。

因此,除了指令的兼容性,其本硬件的兼容性,内核,硬件实现技术已有了翻天复地,改朝换代的变化。。。。。

楼主:
说白了,由外部INTR管脚触发,CPU响应自动跳转到固定地址n*8+3地址(51系列)的机制就是向量中断,这个固定地址就是向量地址或者矢量地址。由一系列这样的向量地址构成了中断向量表。

   所以,带有固定中断向量表的CPU,也就是当外部中断管脚电平触发后,CPU不经任何软件控制,跳向固定向量地址单元的机制,其中断机制当然是向量中断。这还有什么疑问吗?51中断有没有中断向量表?在哪里?51外部中断INT0被触发后,只能跳向唯一的地址——属于它 n=0 ,中断向量=n*8+3=3的固定地址。这和X86 中断机制一样。

    需要讲清的是:所有由软件定义的功能内容,是LZ题目以外的事;所谓“动态”“安装”“可移动”“可变”都是第三方行为;和题目无关。——既然是X86和8051比较,当然都是说硬件CPU自动响应机制。否则成了“我X86比你8051……”

还有,说8051中断不是向量中断的大师,说说那是什么中断?看来世界流行51教材上都是瞎扯淡?
    我来抄一下内容:……

、、

楼主:
22楼Cortex_M0说的是51 芯片技术发展的事情,摩尔定律。——和CPU 中断采用什么机制没关系。就好像51发展了近30年,MOV A,B 再快也一样。

还有:嵌入式系统(RTOS)有一条众所周知的定律:任何OS 机制,第一要素就是“与CPU速率无关(不假设CPU速率)”。——别来什么旧式51不行,流水线的高速51才行。——那叫什么软件?——研究出信号量的Dijkstra ,告诉用户:只能在80486以下的CPU上运行,将来的CPU可能不行?!呵呵……

           哲学家抢叉子的动作要快,就能获得“些微优先级”;慢了只好挨饿。——这叫什么机制?

20年前的C51,RTX51现在一样用。系统节拍12M时一样跳。highgear 的55ms OS节拍是多少年前的老黄历?如今照样跳,一个速率。一样的向量中断。和51一样。

、、

网友I:
8086是产生中断后直接从向量表里取地址进行跳转,51是先跳转到固定的中断地址,再从这个中断地址执行跳转指令跳转到中断服务程序,是不一样的,刘前辈。:lol

网友I:
8086的向量表里存的是中断服务程序的入口地址。
51的那个“向量表”称之为向量表有点勉强,叫做中断入口比较合适,因为里边存的是指令而不是地址。
刘前辈继续。

网友J:
回复 楼主:
同求答案啊~~~~~~~

网友K:
获益匪浅

网友L:
51 是固定的中断向量
x86是间接的中断向量, 有中断向量表(0000:0000..0000:03FF),  其中reset中断为固定的( FFFF:FFF0)

楼主:
51也有中断向量表!所谓中断向量表就是包含各个中断向量的一个“指针数组”。51是每隔8字节一个指针——即中断向量。

诸位朋友,我觉得,讨论不是以个人论点参与,否则永远没有正确结果。——我以书为证,谁都不会说“书上是瞎扯”吧,除了highgear 那种人之外;

我现在懒得抄,抄出来也会有人说是我自己胡编乱造。我从书上直接贴内容;所以我这几天找电子版,上面书名的权威性不用质疑,这么多重点大学都作为教材,教育部花巨资挑选、引进翻译的,能是烂书么?写几个“专家指导委员会”委员的名字:严隽永(翻译)尤晋元,史美林,孙玉芳,吴时霖,陈向群,高传善,谢希仁……其他一半不认识了。论坛上如若有人说上面都是草包,那他自己是什么?吃草包的ZHU ?——所以和这种人无法讨论。

    希望有不同观点的朋友拿出论据来,在我没有写出书来之前,我只能以书为证。它比我高明,“一句话就能把我噎回去——别人的书是胡扯,要不你写一本?”

提醒一下,不止一本51教材书说51中断是向量中断,可以看看马忠梅的书,周坚的书,Cortex_M0版主说最新的51教材都是这么写的。

、、

楼主:
按照HWM老师的定义,看看X86芯片中断发生时,跳转了几次:
1、x86芯片是通过8259“中断管理芯片”将8个外部设备通过一个INTR管脚接入CPU;
   当INTR中断申请触发时,CPU首先从外部数据总线上获得中断类型号n(n=0~7),(一听外部数据总线就感觉慢了许多)以了解8个外设中是哪个申请了中断,——这算一次跳转吧。

2、CPU获得中断类型号n后,内部经(IP)=(n*4),(CS)=(n*4+2)计算出索引值后,从外部数据总线转向外部中断向量表中以该索引值找到内存M,再从M中获得ISR起始地址,然后通过外部地址总线转向该ISR。——外部地址/数据总线上存取了几次?

    依此看来x86至少比8051多跳转了一次,因为PC机外设是通过8259芯片接入CPU的,是多个外设共用一个中断管脚,所以需要多一步获取中断类型号,而且必须是通过外部数据总线上获取。8051没有这一步,即使是5个中断源作为索引值,也是内部总线存取了。——内部总线存取算跳转吗?

    看来8051比x86更有资格当选向量中断?哈……开玩笑而已,这种评定方法显然没有道理。——多一次/少一次跳转与向量中断与否没关系,是吧。

、、

网友M:
记得 51 30H以前地址 应该是 外部中断地址 可存中断入口地址

网友M:
先给向量中断 定个义,定义一致  再分对错!!! 如定义不能达成一致 还有什么对错之分!!

网友N:
白马非马

网友O:
刘前辈,你断章取义了!

网友D:
我们的刘前辈的理解力......:o

8051不是向量中断,这点毋庸置疑。先看看什么是中断向量:

http://en.wikipedia.org/wiki/Interrupt_vector

An interrupt vector is the memory address of an interrupt handler, or an index into an array called an interrupt vector table that contains the memory addresses of interrupt handlers. When an interrupt is generated, the processor saves its execution state via a context switch, and begins execution of the interrupt handler at the interrupt vector.

向量中断,又称矢量中断,向量矢量具有方向性。向量中断的意思是指这类中断具有指向性,即中断可以被设置指向不同的中断服务地址

8051的中断服务程序的地址是固定的,换句话说,cpu 知道中断地址,例如 03, 0B等, cpu 从03, 0B等取出的是指令。只是由于8051的中断服务之间的指令间隔很短,所以一般用指令跳转。

8086则不同,cpu 并不知道中断服务程序的地址, cpu 只是从内存某个特定的位置取出中断服务程序的地址,然后从取出的地址出运行中断程序。这种方法, 可以轻易灵活地控制中断去向。

用一个类比: 8051的中断是直接调用,而8086的向量中断可类比通过函数指针进行间接调用。

网友P:
如果咬文嚼字的说向量中断的概念,我同意highgear的观念。
向量中断是指,专门有一个表格存放了中断服务函数入口的地址,cpu中断时从这个表格中取出中断服务的地址;
51是在中断时直接跳转到了0003这样的地址,没有一个位于内存中的表格来存放isr地址。

网友Q:
所有的中断,本质上都是查询!8051查到中断请求,因为是固定入口地址(也就是中断向量,还称为中断矢量),所以就直接转去执行相应的中断服务程序。而8086查到中断请求后,因为是信箱式约定方式(将所有中断服务程序入口地址集中在一起形成一张表,表中约定的位置存放指定的入口地址),所以要查表找到入口地址,再转去执行中断服务程序。注意,“查询”不是CPU中运算器或控制器之类的部件,而是专门的中断管理部件。

网友D:
早起的虫子有鸟吃。醒得早,没事干,查了查资料,没有发现“向量中断”的中文确切定义,只有英文:

vectored interrupts An efficient method implemented in hardware for dealing with many different devices, each of which is capable of interrupting and each different type of device requiring a unique interrupt handler. The interrupt vector is an array of interrupt handler locations. When a device successfully interrupts the processor, it supplies the processor with a reference to its entry in the interrupt vector. The processor then uses this to transfer control to the appropriate interrupt handler.

上面的意思很明确,中断向量是一组中断服务地址, 当..., 设备向 cpu 提供在中断向量中的入口地址。因此, 向量中断的判据是是否存在一组的中断服务地址。
很显然,8086存在; 而8051, 严格地说,不存在。

网友A:
这些东西,原本都是外国的,各种翻译本身就有争议,关键知道本质即可

网友D:
顶ayb_ice,确实,这些定义不明确的东西不值得争论,关键是知道本质。

楼主:
38楼lampfre 说的太对了!
#38 lamptre 先给向量中断 定个义,定义一致 再分对错!!! 如定义不能达成一致 还有什么对错之分!!
昨天下了那本重要的世界重点大学通用教材,仔细看看中断向量定义,发现问题就出在lampfre所说:大多数人把中断向量的定义搞混了: 看这本国家重点大学教材书上的“中断向量”定义如下:——谁有不同定义,也把书内容贴出来才好参与讨论,别以任何个人观点在这争吵,因为你不是权威,你也没能写一本500页的8051微控制器教材全世界推销……

、、

楼主:
注释一下:以8051定时器T0中断为例:T0的中断向量为000BH ;也就是说T0的中断服务例程ISR的起始地址是code 000BH 而不是000BH处的 LJMP  XXXX  代码里的XXXX !别搞混了:对51来说,中断向量的地址(ISR起始地址)是固定在中断向量表里的。

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你的T0中断服务例程ISR小于8字节,那么ISR只要从000BH开始直接执行就行了,根本不需要 LJMP XXXX 。——这时的ISR 起始地址在哪?不是一清二楚了么?
你可以写个简短的T0中断例程ISR ,看看C51怎么做的:

        否则按照诸位所说X86 概念, 难道8051相对一个外部中断,其中断向量地址可以动态有N多个?呵呵,固定的,唯一的,一个。—— 根据 n*8+3 唯一确定的那个。

      相对X86,也是唯一一个。根据 IP=n*4 ;   CS = n*4+2  确定的那个。
INT  8  的中断向量在 0000:0020H,而不是在 IP=n*4 ;   CS = n*4+2 的内容里。——其内容里的(可读写数据)表达的地址是软件设定的,凡是软的结果,都不在中断向量概念讨论之列。——那是有N重结论的事。

这里中断向量肯定说的是CPU硬件动作的概念,与什么动态,可移动,可配置无关。

、、

、、

楼主:
如果有人一定要说“书上也是错的……”“老外算老几……”呵呵,咱对这种人也没什么办法。 还是那句话:“我听格丽丝潘的,还是听highgear 的?”highgear 是谁?哪本教材的作者?没听说过呀……

、、

网友R:
能行不。这个

楼主:
highgear 真逗,总是不小心就自己反对自己

highgear 对英文的理解力怎么总是帮了我(对手)的忙,反驳了自己?

41楼 highgear
http://en.wikipedia.org/wiki/Interrupt_vector
  An interrupt vector is the memory address of an interrupt handler, or an index into an array called an interrupt vector table ……

         哈哈,要不要我把这段英文翻译一下?看看刘前辈的英语4级比jighgear 6级,谁的理解力好一点?

不过:还是支持highear “51是中断向量直接寻址(哈!自己承认51是中断向量)X86是中断向量间接寻址”的说法。——都是中断向量,和直接、间接寻址没关系,对吧。——谁说过直接寻址就不是向量中断了?那51中断向量表里放的啥?——那是CPU 以中断类型值n 作为中断向量表索引,从中断向量表里取出来的中断向量——the memory address of an interrupt handler!这个handler 地址是按照n*8+3 计算出来的,谁给你固定?我说你那X86 定时器中断8 中断向量是固定在0020H的,行吗?知不知道CPU内部硬件计算公式CS=n*4+2 (=0020H)?

看看43楼chencheng 讲的是什么:
所有的中断,本质上都是查询!

本质上都是根据计算公式结果查询的。

、、

网友S:
BS一下自认为了不起的研究生 小刘

楼主:
花一天时间看看《微型计算机原理》就概念清楚了。推翻自己关于支持highgear“直接、间接寻址”的说法。书上讲的很清楚。

无论8051,AVR,ARM,都和X86一样,是向量中断,所有中断向量入口地址构成中断向量表。(访问方式不同而已。)—— 中断向量表(数组)里的每个元素当然就是中断向量(也叫中断类型),每个中断类型都有一个固定的类型号,这个类型号用来索引中断向量表里的元素——中断向量(ISR入口地址)。

传统8051的向量中断表(也是可定义256个中断向量):
  char  vec_table[ ]={03,0x0B,0x13,0x1B,0x23,……保留以后用户使用};

例:时钟T0中断类型号 n 是1,那么从中断向量表中获取T0中断服务程序入口地址  vec_table[1]=0x0B;

当前的新型8051内核中断已扩展到至少13个了,也就是中断向量表vec_table[]已经膨胀多了。

相对X86,其中断向量表  double … vec_table[ ]=(…………};
中断被触发时,以中断类型号作为中断向量表索引,去查询/获取中断向量。

形式都一样。

、、

楼主:
3.5.2 中断矢量
    处理器在处理每一个中断时,都通过一个中断矢量号来索引句柄过程(ISR)的执行

二、中断向量表
  CPU 响应中断后,一个关键问题是如何得到相应的中断服务程序(ISR)的入口地址,转向中断服务程序。
    8086/8088采用的办法是将 256 种类型的中断服务程序入口地址越立一张表,称中断服务程序人口地址表或中断向量表。

    中断向量表安排在内存的前1KB,即地址为00000H~003FFH 的区间。它可以容纳 256个中断向量(或称256个中断类型),每个中断向量占用内存4个字节,其中两个低字节用存放相应中断服务程序人口地址的IP值(偏移地址),两个高字节用于存放服务程序的CS。各服务程序的段地址CS和偏移地址IP在表中按中断类型号顺序存放。如图8—29所示。

摘自《微型计算机原理》  姚永翘

  一、中断向量表    .
  中断向量表是中断类型号与该中断类型相对应的中断服务子程序入口地址之间的连接
表,它占用存储器的低地址区。表中共有256个入口(编号为o一255)、每个入口都是一双字
(4字节)指示器。指示器的较高地址字是中断处理子程序入口的代码段基地址CS,而较低
地址字则是从代码段基地址开始的偏移值IP、这两个地址组合成一个中断服务于程序的入
口地址。由于中断向量表每个入口长度为4字节,256个中断向量使用存储器低区lK字节, 从00000H到003FFH,如图6.13所示。CPU获得中断类型号后.通过简单的乘4操作就取得中断向量表里的入口,从这个入口地址开始读取4个字节,就是中断服务子程序的入口地址。

    更多的不贴了。

、、

网友T:
LZ好咬文嚼字啊~~~~科技界需要你这样的人才:handshake

网友U:
刘前辈到底多大岁数啊?
不过刘前辈经常发起讨论一些技术性的问题 让论坛带来活力。

可惜我现在瞎忙没工夫看啊

网友D:
我们的刘公公又开始展示其混乱的思维能力,一堆口水,不知所云。唯一可以看出的就是我们的刘公公对80x86的中断一点不懂,还要装出懂了的样子。

我知道我们的刘公公下面又会一堆胡言乱语的口水,所以引用某位真正聪明的大侠的忠告作为自动回复模板:

我早说过刘钱贝不懂技术, 你们这些聪明人怎么想去试图说服一个连一幅画都要请人挂,还美其名曰站在巨人肩膀上的白痴呢?
;P ;P ;P ;P ;P ;P ;P ;P ;P ;P ;P ;P ;P ;P

楼主:
41楼 highgear
     向量中断,又称矢量中断,向量矢量具有方向性。向量中断的意思是指这类中断具有指向性,即中断可以被设置指向不同的中断服务地址。

所长讲课真拗口,讲了半天不知道讲的啥。“指向性?方向性……”

还不如让我讲:C语言中所谓向量,就是指针啦;中断向量:就是指向ISR入口地址的指针呗;——哪来那么多废话。

所以,中断向量表,是一个指针变量类型表(上面我写的char 类型是错的),表(数组)中的每一个元素都是一个指针变量的值,该指针指向该中断类型ISR入口地址。

再往前追究:一个指针变量具有2个基本特征:1、…………
再往前追究:一个数组在数据结构分支中称为线性顺序表,因此上面中断向量表,即一个数组——指针变量类型数组。——谁不知道数组名是一个常量指针?什么方向性,指向性,你就说数组中的每一个元素都是一个中断矢量(谁不知道指针的标量值是地址&),它的位置由该中断矢量的类型号作为索引(index)。  —— 表基址+索引值的“指向”关系一清二楚了吧。

再往前追究基础概念:……

所以,所长大概只能给硕士以上学历学员讲课;——基础的东西讲不了。结果学历低的听不懂,学历高的又不愿听,没有学生源了。

、、

网友V:
还在继续?
总之围绕的是中断的入口地址。
一般有散转表格和散转入口两种。
各有优缺点。
前者好咔嚓汇编的启动代码,利于管理。
实际称呼不是重要的,在于实际应用。

网友C:
菜农大叔一言九鼎~~~ :victory:

楼主:
#44楼highgear:

早起的虫子有鸟吃。醒得早,没事干,查了查资料,没有发现“向量中断”的中文确切定义,只有英文:

.

哈……,连“向量中断”的英文都不知道如何写的人,在这大谈向量中断的概念?

教教highgear 如何搜索“向量中断”的中文确切定义:

.
.
6800条,慢慢看……常年**起那么早,那么努力,也没用啊。

、、

楼主:
单片机=单片微型计算机。

#44楼highgear:
   vectored interrupts An efficient method implemented in hardware for dealing with many different devices, each of which is capable of interrupting and each different type of device requiring a unique interrupt handler. The interrupt vector is an array of interrupt handler locations. When a device successfully interrupts the processor, it supplies the processor with a reference to its entry in the interrupt vector. The processor then uses this to transfer control to the appropriate interrupt handler.

上面的意思很明确,中断向量是一组中断服务地址, 当..., 设备向 cpu 提供在中断向量中的入口地址。因此, 向量中断的判据是是否存在一组的中断服务地址。
很显然,8086存在; 而8051, 严格地说,不存在。

.
highgear 讲课真是越讲越岔道了,“it supplies the processor with a reference to its entry in the interrupt vector.”翻译成中文:
“设备向 cpu 提供在中断向量中的入口地址。”

这也难怪你说8051不是向量中断了;再把这段英文好好看看,哪位网友英文好,也帮忙翻译一下,提示一点:“ a reference to its entry ”its  entry前面有形容词短语的别给漏了:“设备向 cpu 提供在中断向量指向的入口地址的a reference to 。”

告诉过你了,——设备向CPU只能提供中断类型号,highgear 大侠自己讲的 时钟中断类型号为8。
  这个8 就是时钟芯片外部设备向CPU提供的中断向量——中断类型号,根本不是时钟中断ISR入口地址(英文注释讲了,不过是个索引index)。——瞎讲一气,忽悠菜鸟。

     向量中断是硬件中断,在PC电路中,外部设备的中断向量是通过8259编码器经外部数据总线提供给X86 CPU的,是由硬件连线唯一确定、不可变的。因此它只能作为索引,而不可能作为ISR入口地址。

    相对于 8051:单片机的基本概念,简单说,就是把PC机的外设芯片和CPU 都集成到一个芯片里。哈哈,PC机8259 外设中断向量编码器(相应硬件电路)也集成到8051芯片内部去了!使得所有外部设备中断触发管脚,都同样能在芯片内部分配有一个唯一的中断向量——ISR入口地址。

              单片机= 单片微型计算机。

     这种概念,论坛上的坛友都懂,唯有PC机大侠highgear 弄不明白。什么“而8051, 严格地说,不存在。”??

      别人集成到芯片内部去了,别你看不见,就说不存在!?

//

楼主:
建议所长以后不要在小辈面前卖弄英文啦。自己没看懂,理解错了,还自以为得计。最终砸了自己的脚。露怯呀。

HOT大叔从不卖弄自己不懂的东西,所以能获得别人的尊重。

顶61楼 HOT大叔

实际称呼不是重要的,在于实际应用。

.

实际称呼和操作方式不是重要的,其内部机制都一样。都是矢量中断。

、、

网友W:
拿把锤子,砸开CPU,拿出来溜溜,大伙都知道了:lol

楼主:
哈,不用砸开,看看8051说明书就行了。

下面是网上搜索到的内容:——highgear 说搜不到?我搜到的看不过来,随便下了一条:

什么叫矢量中断?请叙述中断类型号、中断向量表和中断服务程序入口地址三者的关系?
矢量中断:其实就是 处理器产生中断时,会在某个寄存器里面产生对应中断的数0,1,2,3 这种中断类型号(中断标识码)。
如果处理器支持开启矢量中断功能。那么会直接跳转到中断向量表数组基址+中断类型号索引处获得ISR入口地址进行执行。
如果不支持矢量中断,那么大家一起进入某一个中断。然后在程序里面判断哪个中断源产生了中断,,然后根据查询值执行对应的中断服务程序。

所以中断类型号0,1,2,3……,就是中断向量表(数组)的索引值——即下标值。

中断向量表,当然就是用来存放中断处理程序ISR入口地址(中断向量)的一个表格(数组)。

中断服务程序ISR入口地址:中断产生的时候。程序会自动跳到该位置执行的地址。

一般来说,中断入口地址可能只有几个,
但是中断类型还有好多。
那么只好 很多中断类型 进入一个中断入口地址中。
这个时候就需要在中断入口的地址那边查询判断是哪个中断,然后处理
因为这样要判断是什么中断,不能达到中断快速的目的;
所以有了矢量中断和中断向量表。

矢量中断的目的是:中断时候自动产生偏移量(也就是中断类型号=中断向量表的索引值);
使处理自动跳转到  中断向量表基址+(索引)偏移量元素内的(指针内容)地址,这样就不需要判断是什么中断。加速了中断的进入。

哈哈,如今所有的单片机都是这种矢量中断机制吧;否则,太落后没人要了。

//

网友D:
回复模板:

我早说过刘钱贝不懂技术, 你们这些聪明人怎么想去试图说服一个连一幅画都要请人挂,还美其名曰站在巨人肩膀上的白痴呢?
          ;P ;P ;P ;P

网友X:
刘先生真的有点糊涂,

8086的中断,跳转的时候,那个地方代码里和8051是完全不一样的。

8051,中断进入的那个地址,那里有个代码可能叫 LJMP XXXX,或者是push PSW,

但8086的中断,是完全找不到这个代码,

比如对于 int 8 ,有个中断向量,在 8* 4那个地址里,那里只有一个地址,没有运行代码,而那个地址的四个字节指向一个能运行的代码,所以,被称为中断向量。

网友Y:
其实很简单:
中断产生时对于51:PC跳转到某个固定的地址去执行指令(如复位则跳转到0x0000去执行此处的指令),中断的入口地址放的是指令
对于x86:中断向量表存放的不是指令,是中断服务程序的入口地址,CPU需要将该地址加载到程序指针,然后CPU去执行该地址所指的中断服务程序。

楼主:
顶71楼。很简单的问题:矢量中断是指由芯片硬件自动产生中断矢量的一种机制,它由于不需要软件查询,而加速了中断响应时间。当今所有的单片微型计算机都是矢量中断机制,非中断矢量机制早就成为历史了。现在无论8051,AVR,ARM,内部都自动产生中断向量——ISR入口地址;都比X86响应时间快得多,X86还要经过N次访问外部数据总线间接寻址才能软件获得ISR入口地址。软件不属于矢量中断机制的内容!否则,岂不等于说“除了X86,所有其他处理器都不是矢量中断。”
    哈,当今有没有比矢量中断更有效的机制,老刘寡闻。但是各种芯片都是互相学习的,没有谁比谁技术差的。——再在强调一遍:

     矢量中断是硬件机制!别拿软件功能说事。

楼主:
还是70楼清醒,可能是格丽斯潘糊涂了吧。

  #70楼 天凉好个秋
         刘先生真的有点糊涂,…………

  还是“天凉好个秋”聪明,看来如今好多大学教材都写错了。这些教授都是草包。

        哈……不是刘前辈糊涂,可能是格丽斯潘糊涂了吧。还是咱们中国人聪明。——仔细参考47楼 格丽斯潘3个作者写的是什么。这本教材当今正在忽悠千万中国大学生学习8051。咱们是不是应该投诉鬼佬一把?他们讲错了!应该按照咱们 中国“从不看书,照样登堂入室”的 highgear——那个吐着舌头,拖着哈拉子的典型脑瘫形象患者 去讲——“只有X86才是矢量中断……”

        ——如果说8051带有中断向量表都不是矢量中断机制的话,它的中断向量表里放的是什么? 它是什么机制?软件查询机制?——Intel 看来比所长的衰儿子智力 强不到哪去?

、、

楼主:
贴一下教材上的错误:51不是矢量中断。

、、

楼主:
哈……前面早就说过:8051 的中断向量表从0000H开始,到n*8+3结束。n 称为中断类型码,和X86一样,可以达到255级中断。所以,8051的中断向量表是最长的。

至今为止,传统51中断是5个,所以中断向量表长度是23H。如果你用C51编程,可以看到汇编码的紧凑。——正好从中断向量表尾部开始main: 。如果你用汇编写程序,LJMP XXXX 什么地方,现在终于懂了吧。——跳到中断向量表中激活的最后一个向量的尾部!

现在大学里学习51的学弟可真是比咱幸运多了,我们学的是孙涵芳那本。根本没有这些概念。
——看国外8051教材真是一种享受!

谁要这本教材电子版(已经绝版了;纸质书买不到了。)我发给他。贴这不好,——侵权。

、、

楼主:
highgear 所长年纪大了,不容易改变观念:8051的5个中断向量是芯片内部硬件电路产生的!一个连数字逻辑电路都没学过的人,一个连布尔代数逻辑方程式都不会写的人,当然不会懂得这些芯片设计技术。

     是不是有必要拿大锤子砸开芯片给你看看?还是那句话:

       别你看不见,就说它不存在。

    单片机=单片微型计算机

别人的中断矢量自动产生电路集成到芯片内部去啦!总线也集成到芯片内部去啦。和X86一样……你看不见而已。

建议先学好《布尔逻辑代数》再来吧。54岁连布尔代数的发展历史都不知道,那是芯片设计的技术基础。以前总该知道“童诗白”的数字电路设计教材吧?学软件的就算了。

连编码理论都没学过,还叫嚷着和HOT大叔讨论CRC?最后让人损了一把,尴尬。

所以,“任何人都是有所不知的”  不知道的事就说不懂,没什么呀,54岁不服气?还和谁PK ?和你自己还可以。

、、

网友Z:
我也插个图来:

另:刘前辈,给你站内短信啦、注意查收哦、

楼主:
78楼好贴。书已经发出了。请查收。

楼主:
77楼为你爹当年无端受1952小辈羞辱真是不予余力。——谁让你爹不懂装懂?

         咱会算CRC是高中使得本事了。相信这论坛上所有人都用笔算过二进制除法。——哈哈,除了highger 这个没上过高中,考不上大学的低智商脑瘫幼儿,拖累所长一辈子。也只能帮所长打打杀杀瞎喊一气。

            看看老刘怎么玩CRC的,气死你啦。

           过2天再让你见识一下老刘怎么玩PROTEUS 的。 哇!没什么好说什么啦,OS玩不过(只会个调度器在这卖?),CRC玩不过,PROTEUS也玩不过,(边都不沾)还欠着1952 1,000元赌债。

          年近60,不服也没用。 如今,1、ID玩没了;2、再也不敢和谁PK了;3、连英文也不敢再秀了。4、PROTEUS也不会;还想着从头学;5、……

          还玩什么呀?处处不如人,只好骂娘啦,连你爹的儒雅也不顾了。 ——都是自找的。还是心态平和一点,对学生尊重一点,“任何人都有所不知”,比个什么劲。越比越差劲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