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嵌入式高层谈与ARM合作策略

楼主(2011-10-31):
TI可以算是ARM困难时期的贵人,当年就是因为TI使用ARM内核开发了诺基亚手机用的芯片,使得ARM得以进入移动市场,而这个市场正是ARM得以发迹的主力市场。而有趣的是当年为何会选择ARM,据说也是因为TI在DSP领域已经取得领袖地位,但并不熟悉处理器业务,而当时有自己处理器技术,又不那么强势的公司,似乎只有ARM。这段姻缘可以说是一段传奇,促成了当今移动处理器市场的基本格局。今天的ARM已非当年吴下阿蒙,但是它与TI的良好合作关系却维持至今。

楼主:
今天,TI把它的战略重心放在模拟和嵌入式这两大领域,显然在嵌入式领域,ARM的身影已经无处不在。它最新的Cortex系列内核分三大系列:Cortex A内核主要用在智能移动终端中;Cortex M内核则用在对成本敏感的微控制器领域;Cortex R内核用在实时控制领域。这三大系列内核均已被TI引入到各条嵌入式产品线:TI在ARM架构下有很丰富的产品,包括32位基于Cortex M内核的Stellaris MCU,今年也推出了最新的基于 M3和R4F内核的最新Hercules MCU。还有MPU产品线Sitara,它的内核是ARM9或者 Cortex A8/A9这样的内核。MCU产品片上会集成闪存,同时支持实时操作系统。MPU没有片上集成闪存,需要外扩一些闪存和内存,但是它对于操作系统的支持也会更加强大,支持Linux、WinCE、Android这种高级的操作系统。

网友A:
当然,除此以外,TI还有专有内核的MCU产品线,包括业界功耗最低的16位MCU MSP430,和32位的实时MCU C2000。在TI传统的DSP业务方面,有低功耗的DSP C5000以及多核DSP C6000,同时TI也有很多产品线是把ARM和DSP做了有机的结合,有很多ARM+DSP的SoC产品,所有的产品组成了TI非常完整的嵌入式产品线。

网友B:
德州仪器DSP系统业务部副总裁Niels Anderskouv认为:“TI在ARM这个市场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我们应该是ARM在全球最重要的合作伙伴之一。”

网友B:
ARM的Cortex-M出现以后,给整个MCU市场带来了某种颠覆性的力量,通用内核的MCU的声势越来越大,TI既有自己的专有内核也有ARM内核的MCU,他们如何处理这两个不同的产品线,今后会倾向于使用哪个内核呢?

网友C:
Niels Anderskouv显然不同意通用内核与专有内核此消彼长的对立关系,他认为:“不管是TI专有的芯片还是我们授权自ARM的芯片,TI会提供全线的产品,这些不同的产品之间有它各自的特点,比如Cortex-M3更强调低功耗高性能,Cortex-M4增加了更多的安全功能,Cortex-R系列增加了更多实时性的功能在里面。

网友D:
TI本身的MCU内核包括MSP430、C2000也有自己的特色,比如MSP430的低功耗和C2000的实时性。我们还是尽可能地提供给客户比较完整的产品系列,保证我们的客户能在不同的应用上面都可以找到合适的产品。”也就是提供最完整的产品线,让客户自己来选择,客户需要怎么样的产品就提供怎样的产品,这种策略显然是最保险的,也符合MCU市场非常多样化的特征。

网友E:
:)可以讲讲TI 的CORTEX- M4F是如何和ARM合作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