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停止工作的可能原因有哪些?

楼主(2011-10-31):
使用STM8S105K4,有时候会发现ADC突然停止工作(我读了ADC_SCR寄存器,如果正常工作,会在ISR中读取AD值并切换通道的,但是实际上一直没有切换,完成标志也始终没有置位)。
除了软件清除ADON位或者关闭AD的时钟之外,什么情况会导致其停止工作?

问题的解决方法,我目前是不在ADC的ISR里面自己切换通道,而是在外面重新切换通道并使能AD。虽然避免了AD轮询被锁死的情况,但是还是对之前ADC停止工作的事情很好奇,有没有人有经验的?
PS:我没有使能窗口看门口的。

网友A:
ADC 的启动转换的条件设置了吗, 比如软件触发, 或者定时器触发...

楼主:
原来是无条件启动的。
完成一个,在ISR中直接开启下一个。就是软件触发的意思。

网友B:
无条件启动,真是比较难以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