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Flash速度问题,例如108MHz,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1-10-31):
如题,是一秒108bit吗?另外,如果用MB/s衡量一片Flash的速度,应该怎么计算?我看手册有一个参数是access time是15ns,那么速度是多少?是怎么算的?谢谢!

网友A:
如果是“108MHz”则应该是指时钟频率。“MB/s”则是每秒兆字节。

楼主:
2# HWM 这个列表上列在了速度一栏里,相互之间有什么关系吗?那怎么就知道了读写速度了,单位MB/s

网友A:
to 3L:

就这个列表看不出什么东西。

楼主:
4# HWM 那根据什么可以算出读写速度啊,不懂~:(如果给了datasheet,里面都是时间周期,是不是换算成Hz就是每秒的位数bit

网友A:
to 5L:

“Hz”通常指固定频率脉冲,读写速度,注意“access time”。至于其关系,还需看其具体器件。这些数据datasheet应该都有说明。

网友B:
一般FLASH都在10M读写左右。

楼主:
7# qiwaren 现在最快的单片Flash有多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