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根据波特率来计算主节点轮询时间

楼主(2011-10-31):
(无正文)

网友A:
“波特率”和“节点轮询时间”应该是没有单一的关系,还需知道协议规定的信息包长度。波特率只是反映了码元的传输速率而已。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是没有单一关系,随便举个例子教一下可以么

网友A:
to 3L:

首先明确你的“轮询时间”的确切意思,若是指轮询所需时间,则就是信息包长(位,含控制位)除波特率便是。若是指轮询间隔时间,则只要保证大于轮询所需时间即可,具体时间自定,和波特率关系就不大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轮询间隔时间为什么要大于轮询时间呢

网友A:
to 5L:

不能上次还没轮询完了就开始下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