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zI2Cs

楼主(2011-10-31):
EzI2Cs作为从时,主机接受和发送的不统一怎么办?急~~~~下面是源码~~~
LED_1和LED_2表示发送和接受都有成功,LED_3和LED_4表示接受和发送的是否一致~~~怎么就不对呢?主机还需要注意什么吗?我没办法仿真只能烧写后看结果~~~

网友A:
我看看,但是不一定能解决

楼主:
谢谢二楼~~~我现在就是EZI2CS不行,单片机主模式和AT24C02通信正常,是不是我主机时序不对啊?我要怎么改主机的读写时序呢?

楼主:
二楼:我已经解决了,是从机地址问题,EzI2Cs的地址是从A6~A0不是从A7~A0所以少了一位,所以一直不对,主机程序没问题,从机也没问题,也不是时序问题,就只是从机地址读写问题,谢谢二楼好心帮忙~~~~我结贴~\(≧▽≦)/~啦啦啦~~~~再次O(∩_∩)O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