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香版主,外部中断丢失,不知道是不是芯片的bug

楼主(2011-10-31):
用stm32有三年多了,最近做个项目,接收IRIG时钟编码,我是用两个外部中断,一个上升沿一个下降沿,发现解析时间偶尔会跳变,折腾两天最后发现外部中断有丢失,我实在上升沿中断时对一个变量计数,在下降沿中断时对一个变量计数,同时在10ms中断时对一个变量计数,信号周期10ms,几分钟后,发现三个变量数值出现了偏差,定时中断变量最大说明中断丢失了,同时两个外部中断所计数值也不等差十几个。项目要交差了,发现这个问题,解决不了项目就的重新选型,郁闷,各位大侠有个如此遭遇么,希望交流一下,希望这不是st的bug

网友A:
没听说芯片有这样的Bug。

楼主:
谢谢香版主的关注,这个问题我也是第一次遇到,连续换了几块板子都没用,我现在用的是ZET6,换个板vbt6问题依然存在,我的信号是差分信号变换成的3.3VTTL,信号应该是没问题大约6000个中断丢一个

楼主:
原理图

SCHEMATIC1 _ 02 CPU.pdf

网友A:
可以用示波器看看,在你认为丢失中断的时刻,发生了什么事情。

网友B:
应该不是芯片的BUG

楼主:
这两天的测试结果发现芯片主频越快丢中断的次数就越少,相反降低主频丢中断的频率越高

网友C:
为什么中断要同时接到两个IO口上呢?

楼主:
一个侧上升沿一个侧下降沿,我刚侧过,只用一个口中断也丢失

楼主:
不明白了,是我的问题不够严重,还是有别的原因,这两天我把所有的意法的参考库都下载都看了,试着修改代码,希望能够出现奇迹,可是都以失望而告终,我用的芯片是z版本的,芯片购买渠道没问题,难道意法公司不想说点什么吗,我们原来用AVR程序测试两个周,都没有出现问题,这次想在主打产品,用点高级的处理器,不想碰到这样的问题,看来芯片选型不能观看广告???????????

网友D:
比较快的方法是:做1个最简单的例子,确保问题可以复现,给出适当的注释并把例子贴出来。不管是ST的人还是其它人,才容易弄清楚问题是不是真的存在

网友D:
我觉得,这种应用情况应该n多用STM32的人 都可能碰到过,简单的问题(IO口对输入信号进行计数)应该不会存在,  复杂的组合问题比较难说

楼主:
void init_exti()    //外部中断
{
    EXTI_DeInit();
    AFIO->EXTICR[0] = 0x2222;  //PC0 W5100 , PC1 下降沿 , pc2 上升沿 ,pc3  读写信号
    EXTI->IMR = 7;
    EXTI->EMR = 0;
    EXTI->FTSR = 3;       //W5100 下降沿,pc1下降沿
    EXTI->RTSR = 0x0c;       //pc2,  pc3 上升沿
}
GPIOC->CRL = 0x44444444;  //中断管脚加了5.1K上拉电阻
GPIOC->CRH = 0x44442444;
有一个1ms加1的变量,在PC2上升沿中断程序,将改变另清零,而在PC1下降沿测该变量的数值,测量脉冲宽度,我的脉冲宽度,只有2ms、5ms、8ms三种可能,我在主程序监控该变量,是否大于14,来判断是否信号出现异常,被测信号调制频率100hz,是个标准元,大约十几秒钟就会出现时间变量大于14

楼主:
void EXTI1_IRQHandler(void) //下降沿
{
    EXTI->PR |= 2;
  PulWidDeal(b_code.ms_levcnt);
}
void EXTI2_IRQHandler(void)        //上升沿
{
        EXTI->PR |= 4;
        b_code.ms_levcnt=0;
        if(b_code.next_ppscom == 1)
        {

                TIM1->CNT = 1;
                time_stemp.stemp_sec = b_code.stemp_sec_shadow;
                b_code.next_ppscom = 0;
                b_code.next_100mscom = 0;
                //GPIOA->ODR |= 0x8;

        }
}
在主程序中
if(b_code.ms_levcnt>14)                //B码异常
        {
            b_code.next_ppscom = 0;    //判断信号异常
                b_code.err = 1;
            GPIOA->ODR|= 8;
            return;
        }

网友C:
从现象上看应该是楼主的代码的问题:
“这两天的测试结果发现芯片主频越快丢中断的次数就越少,相反降低主频丢中断的频率越高”

频率快,丢失的中断少,而频率慢,丢失的中断就多。说明CPU运行的快时,就能处理中断,速度慢,中断程序里的代码占用太多时间,前一个中断还没处理结束,新的中断就来了,系统就丢弃了,导致中断丢失。

楼主:
这是不会的,我的中断程序很简单,主频36M,PulWidDeal(b_code.ms_levcnt);
函数花费时间10uS之内,测试阶段不可能加太多负载,主程序基本就是空的

网友C:
楼主你在进入中断程序时将一个GPIO口置高,退出时置低,使用示波器同时监控该引脚和中断信号,查看什么时候有中断,但是中断无处理。

网友A:
不明白了,是我的问题不够严重,还是有别的原因,这两天我把所有的意法的参考库都下载都看了,试着修改代码,希望能够出现奇迹,可是都以失望而告终,我用的芯片是z版本的,芯片购买渠道没问题,难道意法公司不想说点什么吗,我们原来用AVR程序测试两个周,都没有出现问题,这次想在主打产品,用点高级的处理器,不想碰到这样的问题,看来芯片选型不能观看广告???????????llisong 发表于 2011-11-2 13:12

LZ希望意法公司说点什么?

网友D:
楼主你在进入中断程序时将一个GPIO口置高,退出时置低,使用示波器同时监控该引脚和中断信号,查看什么时候有中断,但是中断无处理。
引用 网友C:

十分赞同。这是1个用数字示波器查这个问题的简单、且非常有效的方法。

如果LZ有数字示波器,完全应该这么查问题,否则实在是舍近求远。

楼主:
谢谢各位支持,我已改用定时中断,对这个项目还可以说的过去,这个问题带有时间再折腾吧,对于ST本人我已冒犯,只是就事论事。再次谢谢个支持。

楼主:
打字打错了,对于ST本人无意冒犯,只是就事论事。再次谢谢个位支持

网友E:
不是芯片的bug

网友F(2013-12-03):
你好啊  还在吗 我在用 f4时 也出现中断丢失现象啊  没有你那么好运气啊   请问你解决了吗

网友G:
    中断处理函数写不好,怪芯片?

    多从代码中找找原因吧。

网友H(2015-01-29):
我也遇到过,我用STM8S003F单片机用外部中断PD4口,后来发现PD4端口中断丢失,改用PB5端口后才没发现端口丢失。

网友I(2016-07-09):
楼主,不知你怎么处理这个问题的,我之前对stm的很看好,毕竟广告打得好,就用stm来做产品,后来发现真的是stm的中断真的是她们的一个bug,任何尖峰毛刺都会被stm捕获的,所以你说的这个问题我完全理解,现在我只能接收它的bug,但是绝对不能用中断来计数不然真的死得很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