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过74ALVCH16245的朋友吗?

楼主(2011-10-31):
现在主芯片用LPC2364,要拖6个网络模块,数据总线采用74ALVCH16245驱动,如图:【图片】245.JPGB端接LPC2364,A端接到6个网络模块,这样用有没有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A:
这样用法没有问题,需要注意拓扑问题和驱动网络的电平是否是满足245的输入输出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