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相电机保护电路图,迷惑?在线等答案

楼主(2011-10-31):
第一张,三相交流电,,,第二张电路图,,

问题:最坏情况,,当缺相在A60度   B-60度  C 180度是,,若C缺相,,那么最大电压为接近220*2/3+220*2/3=293V,那么整流前电压是293度,整流后也是293度(当A,B两项电停在这个角度考虑时),,,,,问题是在放大器同向输入端有293V,,虽然是虚断,,,但是放大器是否能承受如此大的电压,,,整流后的电压多大

网友A:
re LZ:

只要ABC三相不平衡,三相和就是个正弦波,通过整流滤波得到一个直流电压(此直流电压无相位之说)。后面是个比较器,检测到的电压大于基准电压的话,启动后面的继电器。RYB应该不是直接从三相线那里来的。

网友B:
运放+端1K电阻的输入电压应为:(220V*0.45*50K)/(50K+150K)=24.75V

网友C:
:(220V*1.7*50K)/(50K+300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