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入DC5V/2A,输出DC3.3V/2A,有什么好的方案?

楼主(2011-10-31):
(无正文)

网友A:
LM2576/2596都可以。
最简单的办法串3个1N5822二级管,电压可能会有偏差。

网友B:
参考同步降压IC:AX3514,EML3418,FP6163等
资料下载:http://www.micro-bridge.com/DC-DC.asp

网友C:
给LZ一个参考,到淘宝或者百度搜索 KIS3R33
0.75元一个模块,满足你的要求
可以参考一下

1# tiger5z

网友D:
MP1482.pdf (346.81 KB) 这颗性能不错,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E:
这类IC是在太多了。
如果要效率达到95%以上,可以选同步整流的芯片。
如果只要求80%以上的话,就一般的DC-DC芯片就可以了。

网友F:
DC-DC的话可以考虑TOREX的XC9221,LDO的话可以考虑TOREX的XB1085,我们可以提供技术支持:13510846986

网友G(2012-02-05):
这样的芯片很多,可以使用LM2832、TPS54331、TPS54332等。看你是要求体积小的,还是效率高的,还是成本小的,还是要低功耗的。

http://www.national.com/pf/LM/LM2832.html#Overview

http://www.ti.com.cn/product/cn/tps54331

http://www.ti.com.cn/product/cn/tps54332

网友H:
性价比最好的还是MPS 的MP1482,这款料做的太成功了,同类还有SGM6011、SN6009等

网友I:
像你推荐一下我们的BM1410,可以给样品测试

网友J(2014-06-22):
我就看好MP1482这个,外围IC少。输出控制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