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么检测4700uF的大电容?谢!

楼主(2011-10-31):
(无正文)

网友A:
小点的可以串个已知电容。4700uF的建议RC充放电测时间和电压吧。

网友B:
RC测时间。

楼主:
HWM和dline17, 麻烦能不能祥细点?多谢!

网友A:
to 4L:

RC阶跃响应,任何一本《电路分析》书中都有详细说明。

网友C:
不用检测,直接用

网友C:
检测多麻烦 是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