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9节1800mA镍氢池串联充电方案或IC

楼主(2011-10-31):
做过这类产品的请指点,谢谢!

网友A:
不划算,还是用里电池吧

网友B:
做工,可找我司,我们在电动产品上应用过,还有7节,6节串的

网友C:
多少伏输出

楼主:
这个需求有问题吗?没找到方案。
有说不易控制,容易搞坏电池。要是用单片机来做不知可行不可行,请高手指点!

网友D:
单片机也可以的,9路电压 一路电流监测,控制充放电。

网友E:
用一个DC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