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 CM3有没有小型的芯片 比如36Pin 48Pin

楼主(2011-10-31):
LM CM3有没有小型的芯片 比如36Pin 48Pin
如果没有
最少是几Pin?谢谢回答。10分

网友A:
应该是LM3S系列,最小的是48pin的:

LM3S818
LM3S801
LM3S811
LM3S812
LM3S815
LM3S817
LM3S601
LM3S610
LM3S611
LM3S612
LM3S613
LM3S615
LM3S617
LM3S618
LM3S800
LM3S808
LM3S828
LM3S301
LM3S310
LM3S315
LM3S316
LM3S317
LM3S600
LM3S608
LM3S628
LM3S300
LM3S308
LM3S328

楼主:
我忘记问了 要带网络的和串口 楼上的推荐一个 谢谢!

网友B:
应该是LM3S系列

网友C:
回复 楼主:

带以太网口的就目前只有100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