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ilinx ise与modelsim的 库问题

楼主(2011-10-31):
我在做 post translate 的时候 出现 # ** Error: netgen/translate/counter88_translate.vhd(38): (vcom-1136) Unknown identifier "simprim".

这是一个叫做 simprim的库 木有安装?
然后该怎么安装?
有人让我在安装的xilinx/ISE/bin/nt/compxlib应用程序,一路点next完成后可以在modelsim中进行后仿真   试过了 也不行
求指教、、、、、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
室友用9.1版本有这个库 但是遇到这个问题  求指教

** Error: netgen/translate/counter_translate.vhd(690): (vcom-1078) Identifier "gsr" is not directly visible.
#    Potentially visible declarations are:
#         unisim.vcomponents.gsr (signal)
#         simprim.vcomponents.gsr (signal)
# ** Error: netgen/translate/counter_translate.vhd(692): (vcom-1078) Identifier "gts" is not directly visible.
#    Potentially visible declarations are:
#         unisim.vcomponents.gts (signal)
#         simprim.vcomponents.gts (signal)
# ** Error: netgen/translate/counter_translate.vhd(694): VHDL Compiler exiting
# ** Error: D:/modeltech_6.5a/win32[img]file:///C:/Users/xyz/AppData/Local/Temp/[LC3U)F%7B0XCAB)LKNIT0K@G.gif[/img]com failed.
# Error in macro ./counter.ndo line 6
# D:/modeltech_6.5a/win32[img]file:///C:/Users/xyz/AppData/Local/Temp/[LC3U)F%7B0XCAB)LKNIT0K@G.gif[/img]com failed.
#     while executing
# "vcom -explicit  -93 "netgen/translate/counter_translate.vhd""

网友A:
:L

安装完ISE和MODELSIM后,先修改MODELSIM.INI文件属性为可写状态,再在系统的命令行模式下输入命令:
compxlib -s mti_se -f all -l all -o D:\modelsim\lib
此处的D:\modelsim\是你安装MODELSIM的路径,lib可以是自己在此路径下建的目录。如果在INI文件中没有以一内容
unisim = $MODEL_TECH/../lib/unisim
unisims_ver = $MODEL_TECH/../lib/unisim_ver
simprim = $MODEL_TECH/../lib/simprim
simprims_ver = $MODEL_TECH/../lib/simprim_ver
xilinxcorelib = $MODEL_TECH/../lib/xilinxcorelib
xilinxcorelib_ver = $MODEL_TECH/../lib/xilinxcorelib_ver
uni9000_ver = $MODEL_TECH/../lib/uni9000_ver
abel = $MODEL_TECH/../lib/abel/aim
abel_ver = $MODEL_TECH/../lib/abel_ver/aim
可以手动添加到[library]项里,这样就可以一步到位了。

网友B:
直接使用simulation library compilation wizard把XILINX的库全部编译一次(GUI界面,傻瓜式的操作,不用担心命令行那些搞不清楚的参数)。

然后再按照猴哥的方式,把编译好的库映射到ini文件里面即可。

楼主:
2# GoldSunMonkey 这是编译xilinx的modelsim的仿真库么  我编译过一次  也是用的compxlib命令的
用的这个命令:
C:\xilinx92i\bin\nt\compxlib.exe -s mti_se -arch all -l all -dir C:\Modeltech_6.5a\xilinx_lib -w
一样的么 不过没有 下面那些步骤   这样也可以做下面这个步骤的么  谢谢了哈 嘿嘿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哦哦哦哦  那个那个那个啊  这个gui 界面在哪啊  嘿嘿

网友A:
3# Oxygen.Chu 我都不愿说GUI,我怕他们的版本不符合:)嘿嘿

网友C:
是这样呀

网友C:
我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