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个很炫的旋转时钟

楼主(2011-10-31):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MSZyjkblRw8/
看了匠人手记,参考了一些他的方法……我觉得电刷不用自己做,自己做的效果不是很好……不如直接拆一个电机……直接用上面的电刷来做供电部分……效果很好……还有比供电更重要的是平衡………………一定一定一定要先把平衡调好再去做供电部分…………欢迎大家来交流经验……还有大家记得把视频分享到QQ空间或者人人等……谢谢各位了……

网友A:
看了...是挺炫~~挣取自己也能做出一个!

网友B:
好啊好啊

网友C:
不错。

不过如果现在我再做的话,将不再用电刷,而用无线供电。  :)

网友D:
俺来支一招
让直流永磁马达出轴固定,让外壳转,则马达两个引脚上会有直流电发生,用这个电来供给线路板用,哈哈,会转的直流电!

网友C:
俺来支一招
让直流永磁马达出轴固定,让外壳转,则马达两个引脚上会有直流电发生,用这个电来供给线路板用,哈哈,会转的直流电!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这样的话,
除非用电池。否则怎么给电机供电?

网友D:
用另一个电机带动这个电机外壳转,这个旋转外壳就会发电,供给装在旋转外壳上的印板用.

网友E:
供电用旋转线圈电磁耦合供电,可以不用电刷.

楼主:
回复 网友C:

哈哈……无线供电装置貌似淘宝上有卖的……你那个手记里程序太高端了……看不大懂………哈哈……不过我觉得你那个电刷不大好使……我也买了回形针试过……还有那个收音机天线很薄……还没几天就磨没了……:lol……总之久仰大名……没想到今天能和您交流……

楼主:
回复 网友A:

加油哦……挺好做的……连画板子带做一共用了二十多天时间……

楼主:
回复 网友F:

:)

楼主:
回复 网友B:

:lol

网友G:
不错。

不过如果现在我再做的话,将不再用电刷,而用无线供电。  :)
引用 网友C:

请教:大概原理,输出功率,效率??

网友C:
请教:大概原理,输出功率,效率??
引用 网友G:

原理上网搜,一大堆。

现实中,做过试验,在0.5cm距离~1mc范围,大概能做到20%~30%的传输效率。也就是说,如果发射端提供12V、300mA,接收端可以达到5V、200mA。勉强可以用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