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出现帧错误处理求助

楼主(2011-10-31):
目前使用18F中K22系列的片子在使用串口的时候经常出现帧错误和帧溢出!安装PDF上的说明在出现帧溢出的时候重启模块即能强行把溢出标志清除!目前的问题是经常出现帧溢出导致模块不断的重启致使系统无**常工作!请问什么情况下容易导致帧溢出呢?目前使用的是9位数据格式、9600bps

网友A:
检查波特率

网友B:
如果老是发生错误就需要去检查波特率和代码是否有问题了。

楼主:
问题解决了,电路驱动不够导致波形畸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