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下: 咱们21IC有结构设计的版快?

楼主(2011-10-31):
我要设计的测试仪器,人家要求的外型为圆柱 40*150  我的测试设备有 电源指示灯 工作指示灯 电量不足指示灯 充电完成指示灯 USB母口 开关 ,不知道结构应该怎么放做,扳子是作个长条的,希望大家给个建议.

网友A:
可以分为3层圆形,用接插件连接起来,最下面层作为电源板,中间层作为功率板,最上一层作为弱信号和接口板。我认为这样比较 好。

网友A:
况且还可以在每层中间加铜皮屏蔽。接插件石对插,不用线连接。

网友B:
LS在造运载火箭呢,哈哈

根据使用状态考虑外形及结构
若需要经常扒肚肠,则设计成两个半爿对合较方便.否则做成瓶盖式的,嫌螺纹加工麻烦,可做成卡口式的
.
指示灯从侧面穿出,USB从顶部穿出.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因为我的设备要求高强度震动,高转速 怕有影响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也想从中间开刀,然后做长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