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接线最终质量会受线的长度影响吗?

楼主(2011-10-31):
USB线,HDMI线,RCA线等连接线最终质量会受线的长度影响吗?在网上有些说HDMI最好不要超过15M.那其它线的最佳长度又是多少?
谢谢各位~~

网友A:
会有影响    线长电阻就会增大   而且接触杂讯的面积也增大    USB   HDMI RCA 都会有长度要求 不同的AWG  就会有不同的长度   HDMI 有一种 HDMI action  线材  里面增加一个芯片 增加长度

网友A:
USB2.0 28#+24#的一般不超过2米,正规HDMI 30#不超过2米,28#3米,26#5米,24#7.5米信号比较好。RCA就比较难说我们以前做过导体镀银,缠绕都银押出中被再编织,双屏蔽。做过30米(100FT)的。480i信号分辨率低,导线长,短对信号的影响可能用人眼不太容易分辨

网友B:
usb2.0的不要超过2m hdmi<15M  DP<8M

网友C:
这个和线缆质量也有关系,有的时候过长的线路还需要中继器。

网友D:
原来如此呀!学习了!

网友E:
有时候确实线长了,信号衰减的厉害。

网友F:
还有深究的必要。。。

网友G:
或多或少会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