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BLE ASSY 需要测试端子的插拔力么?

楼主(2011-10-31):
向大家请教一个问题,电缆组装后,除了做端子的与导体之间的拉力之外,还需要测试端子配合区的插拔力么?
我知道电源插头有这个标准,除了电源线是不是其他的电线也可以做类似的测试,如果可以测试,需要的仪器是什么?

网友A:
任何連接器..只要是有公母頭對插的部份都需做插拔力的測試..不同邊接器插拔力要求不同..可以查相关的规范

网友B:
一般这个可以根据客户要求,如果客户要求的话,客户会给你规格的,可以查阅相关资料自己测试。没要求的话,自己看着办吧。:loveliness:

网友C:
e 这样啊,回头查查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