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的485设备连接会有问题吗?

楼主:
两台从机,由于485线不方便先进1#从机设备,再从该从机接出来到2#从机设备。所以直接在中间加了个接线盒,分叉接1#和2#从机设备,各个设备离接线盒的距离分别是2米和5米,接线盒到主机的距离是10米。这样有问题吗?

网友A(2011-10-31):
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B:
应该问题不大,设备多了就有些问题,关键是软件处理不太快就没事

网友C:
星形接法

网友D:
速度不高还是可以的。
根据图中说明,不妨将PCB向1号设备尽量靠近,缩短引线

网友E:
通讯速率不高、分支距离不远问题不大,但每个分支的终端最好要接终端电阻,阻值可以适当取大点,避免总线负荷过重。

楼主:
9600的速率。
这样算两个分支吧,那要加3个终端电阻(主机算上)?那取多大才算好呢,怎么计算?
如果是串过去的就算一个分支,只要加两个终端电阻(主机算上)?

网友E:
并联后的阻值为60欧姆左右,用欧姆定律计算。

网友F:
貌似所有终端都加上拉下拉后,AB两线上的电压为200MV

楼主:
那三个电阻的话,每个180Ω了

网友G:
加两个终端电阻就可以了,别搞的那么复杂!
速度不高线不长的话,没太多的问题!
如果还不确认,仔细测测信号的畸变程度就知道了!
如果信号看起来比较正常,接收设备就该无条件收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