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佳MR16驱动方案——PT6910芯片

楼主(2011-10-31):
PT6910PT4115封装尺寸、管脚顺序相同,控制输出电流的参考电压相同,应用方案的参数可通用。 PT6910的待机功耗,工作电压范围,最大电流驱动能力,电压调整能力,比PT4115略胜一筹,其它性能彼此相当。若无需调光要求,PT6910可直接替代PT4115。若有调光需求,因PT6910PT4115针对调光信号的处理上有差异,请根据实际情况,调整调光信号。
PT6910规格书
PT6910与PT4115性能比对表
PT6910完整MR16方案资料

详细应用咨询 概述
PT6910 是一款工作在连续模式下的电感型降压转换器。在电源电压高于输出电压的情况下,能高效地驱动单颗或者多颗串联 LED。IC 的输入电压范围为 6V~36V,输出电流外部可调,最大输出电流可达 1.2A。
PT6910 内部集成功率管和高端电流检测电路,通过外部电阻可设定平均输出电流。此外,输出电流还可以通过外部的 ADJ 引脚进行调整,使其低于或高于设定值。
ADJ 引脚可以接收直流电压或者 PWM 信号,根据 PWM 信号的频率,PT6910 通过内部的 PWM 滤波电路可提供一个连续或者 PWM 的输出电流。
PT6910  内设软启动功能,要获得更长的软启动时间可在ADJ 引脚接一个电容到 GND。如果给 ADJ 引脚加一个 0.2V或者更低的电压,输出功率管将会被关断,IC  工作在低电流的待机模式下。

特点
高效率  (可达  95%)
软启动  (软启动时间可调)
最大 1.2A 输出电流
内部 PWM 滤波器可实现低频 ( fPWM<1KHz)/高频(fPWM>40KHz)PWM 调光
模拟直流调光 (调光范围  25%~110%)
宽输入电压范围:6V~36V
内置 LED 开路保护
±5%输出电流精度
SOT-89-5L 封装

应用
DC/DC LED 驱动器
低压工业 LED 照明
LED 替换低压卤素灯
LED 装饰照明
LED 台灯

PT6910 & PT4115性能对照表:

1、静态特性:

说明:
  1)、IC的工作电流测试,VIN上电,功率MOS不接负载
  2)、功率MOS的导通电阻受温度影响,当走大电流时,功率MOS的发热会导致其导通电阻增加,我们分别选择350mA,700mA,1A的测试条件。
  3)、功率MOS电流驱动能力的测试是以IC在室温发生过热保护为判断点
2、动态特性:
  动态测试均基于3颗1W LED串联,电流设定330mA左右,工作时LED压降9.5V~9.6V
  2.1 最小压差

说明:以IC功率MOS开始开关切换为判断点

2.2 电压调整能力:

说明:
  PT6910PT4115工作原理相同,在功率MOS开始开关切换之前,在接近正常工作点时,输出电流会比正常电流大,达到峰值后开始正常控制。图中曲线为3颗测量平均值。

2.3 效率:

2.4 AC工作电压
   AC 12V/50HZ输入,滤波电容220uF,此时滤波后最低电压9.8V,IC有很小段时间未正常工作,当频率由50HZ增加到65HZ后,滤波后最低电压10.5V,都可以正常工作;若用电子变压器,滤波后最低电压不到9V,需加电容到560uF,才能正常工作。PT6910PT4115测试性能相同。
2.5 线性(模拟)调光
   PT6910 ADJ PIN 模拟调光范围:0.3~1.35V
   PT4115 DIM PIN 模拟调光范围:0.5~5V
   PT6910 ADJ PIN 浮空时,电压为1.2V
   PT4115 DIM PIN 浮空时,电压为5V
2.6 PWM调光说明
   PT6910提供两种PWM调光方式(低频&高频):当PWM调光频率低于1KHz时,PT6910提供纯数位控制试式,当PWM信号为High时,PT6910输出电流,当PWM信号为Low时,PT6910输出关闭。
   当PWM调光频率高于40KHz时,PT6910将PWM调光信号转换成模拟信号,输出电流以模似调光控制方式体现。因此高频PWM调光的最小占空比需要高于25%(假设PWM调光信号的电压幅度为1.2V),以保证转换成的模拟信号电压幅度高于0.3V,让IC正常工作。(若PWM调光信号电压幅度为5V,要保证转换成的模拟信号电压幅度高于0.3V,PWM信号最小占空比为0.3V/5V=6%)
   PT6910的PWM调光频率不建议设定在1KHz~40KHz之间,在这段频率内,PT6910内部的信号处理不能很好地区分模拟与数位控制方式,导致输出电流与PWM信号占空比的对应关系不成线性比例。

   PT4115只提供一种PWM调光方式,即纯数位控制方式。当PWM信号为High时,PT4115输出电流,当PWM信号为Low时,PT4115输出关闭。PT4115 PWM调光频率最高50KHz,但我们实测50KHz的PWM调光频率下,PT4115调光性能变差。
   PT6910PT4115针对PWM调光信号处理如下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