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保险丝如何克服电源中大的脉冲电流?

楼主(2011-10-31):
贴片保险丝,当电源产生大的脉冲电流时,怎么去克服它?

网友A:
每次开机的正常大脉冲需要保险丝能承受住,如果出现故障脉冲就需要保险丝动作了。
假如每次都出现的脉冲都足以烧机的话,那么还是需要从电容电感这方面入手,比如减小并联电路上的电容容值或者加串电感来降低脉冲。如果电路上对总阻抗总功耗要求不是很高的话,可以串联电阻。

网友A:
在短时间内,影响的是设计和限进的问题,这部分的脉冲电流不是大到牵扯到它结构的部分,要从保险丝的材料去做这方面的改进。

网友B:
楼上正解

网友A:
希望对楼主能够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