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620输入端的RFI滤波差分截止频率计算问题?

楼主(2011-10-31):
我计算的值与手册上写的不一样,不知怎么回事?谢谢!
我计算的值为966HZ,而手册上写的是1900HZ左右。

网友A:
这种简单问题,应该自己重新计算。
1900Hz左右没有错。

网友B:
没错是1900附近。你算成900多应该是少算一个R。

网友B:
图2公式中的R应该为R=R1a+R1b=8k

楼主:
计算公式中的R是不是(R1a+R1b)啊?

楼主:
是啊,我就是算成8K啊,C1=500pF啊,按计算公式算出来的就是966Hz啊,不知错在哪里啊?请指点

楼主:
怎么没人帮忙啊?呵呵

楼主:
重新计算了:
=    -------------------------
          2*3.14*R(+C1)

=    ----------------------------------------------------------------------    =  966Hz
          2*3.14*8.02*10^3(2*0.01*10^(-6)+500*10^(-12))

如果把C2前面的那个2(两倍)去掉的话,算出来刚好是1886.23,即手册中所说的1900左右。

请问高手们,我的错在哪里?谢谢!

楼主:
前面写错了,重新写:
=    -------------------------
          2*3.14*R(2C2+C1)

=    ----------------------------------------------------------------------    =  966Hz
          2*3.14*8.02*10^3(2*0.01*10^(-6)+500*10^(-12))

如果把C2前面的那个2(两倍)去掉的话,算出来刚好是1886.23,即手册中所说的1900左右。

请问高手们,我的错在哪里?谢谢!

网友C:
to LZ:

那个“2”确实是错误。

楼主:
那就是手册中写错了?不可能吧,我特意找了英文资料,也是那么写的,
请求高手指点。

网友C:
to 12L:

英文资料也不一定保证是对的。

差分,RC就是(R1a + R1b) (C2 + C1a C1b / (C1a + C1b))。

楼主:
按照你这个公式算出来是1980.54Hz

楼主:
算错了,呵呵,还是1886.23Hz

网友D:
看高手解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