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85的读写控制问题

楼主(2011-10-31):
485芯片用的是75176,控制管脚高电平为485发送,低电平为485读取。我给控制管脚低电平时,该脚仍然有1.6V的电压。不知道该怎么解决。
另外,已经测试,控制管脚直接连VCC时能发数据,直接连GND时能收数据,芯片没问题。
就是请问怎么将电压拉下来!!

网友A:
下拉电阻到地应该可以吧。

楼主:
如果下拉到地,那就无法置高电平了,要IO口能控制高低

楼主:
没有人吗

网友B:
上电路,主控用的是什么IC?

网友C:
拉不低看你上拉电阻多大,是不是太小导致控制口的驱动不了
不行考虑加三极管

楼主:
电路就是这样,IO口直接连了485的读写控制口,芯片用的是atmega2560

楼主:
配置IO模式为PP模式。
引用 网友D:

怎么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