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通道8KHZ有效值测量

楼主(2011-10-31):
现有一项目,要测量8KZ  250MV   20通道的交流信号的有效值 请问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啊!

网友A:
高速ad采集采用模拟器件切换。在要求不是很高的情况下尽量降低AD的位数,这样在选择AD的时候选择范围会比较宽。因为同样的采样速率下位数月低越好买(便宜)!
具体的需要根据你项目的要求来定!比方将整个循环周期需要多久、还有没有精度要求、分辨率要求、成本等等。欢迎交流。

楼主:
感谢楼上的回答  首先这是一个20通道有效值测量仪器  输入为250mV幅值的交流信号 频率为8KHZ 分辨率0.1mV 对精度到没有提出具体的要求。 20通道的采集所用时间最好不要超过一秒, 你说的在选择AD上我们到没有什么问题 主要是在有效值测量上难度较大 1:信号的频率较高 用软件方法来做对AD的采样速率 及处理器的要求都很高。 2:采用专用的有效值采集芯片 带来的问题的是转化时间较长 ,大概要1-2秒的样子 20通道切换下来  时间可想而知,3 就算用20个有效值专用芯片来解决这个问题, 会带带成本上压力。所有很难做出合适的抉择。望高手给以支持!!!

网友A:
真有效值的计算确实比较耗时!
如果你需要测量的信号的频率是固定8KHZ就相对更容易,如果频率不固定的话想对还要“自适应”频率更费时!目前我们测量交流有效值的方式是采用软件FFT(或简易的均方根值)的方式计算的!整体实效还可以!
1s/20 = 0.05s及50MS对于软件的计算足够了!分辨率是0.1MV输入是250MV及你的AD最好需要12位,如果能降低到10位AD,0.3mv左右的分辨率,那么采用单片机自带的AD(10位)的基本上都在1M的采样速率。粗略减去却换的等待时间!刚好能实现你的要求!

网友B:
就是C1和C2两个30nf的电容

楼主:
感谢4楼的回答  不过0.3mv 恐怕客户接受不了 因为是做航天产品的

网友C:
用单片STM32 + 一组运放。

网友D:
等待高手,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