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择PIC单片机的RAM和flash?

楼主(2011-10-31):
程序完成后,怎么选择PIC单片机的RAM和flash?做到尽量降低成本,flash是不是按照编译完成的.hex文件大小来选就行?

网友A:
不是吧,指令长度不一样的,

差不多就行了,要有预留空间方便以后修改

楼主:
就是说要实际试够不够用吗?

网友B:
MPLABIDE里可以看得到编译完的Flash和RAM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