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明芯半导体LED照明驱动方案选型指南

楼主(2011-10-31):
流明芯半导体LED照明驱动方案选型指南

应用 型号 LED驱动产品方案详细介绍  方案资料
LED球泡灯,T8/T10 LED日光灯,筒灯 A704,A704WGT,A704WFT A704为交流85~265V输入,非隔离恒流驱动,是LED球泡灯,LED筒灯首选驱动方案。应用于3~7W LED球泡灯(0.1W小功率LED 7串多并,3~7W)效率可达87%,功率因素可达91%,3~5W球泡灯应用支持无电解容应用,配合我司的高导热LED散热器(可过4500V高压),完美结合,设计出高节能高效率的LED球泡灯,已有许多客户可以通过CE人证,UL认证。IC本身线路架构具LED开短路保护,不需外加任何保护组件 , 线路简单可靠度高,VDD电源采用缓起动电路, 且IDD工作电流仅3mA取自LED电流,, 故IC工作效率极高。

LED日光灯、球泡灯,筒灯,吸顶灯,路灯 AX2028 非隔离/降压电路架构,高效率、高性价比,效率及PFC双90,典型应用12串全电压90~265V,典型效率89%;也可做24串单电压150~265V,典型效率94%。AX2028具有多重LED保护功能包括LED开路保护、LED短路保护、过温保护。T8/T10 LED日光灯已大批量采用的成熟方案。

高导热高亮度LED球泡灯完整解决方案 LED球泡灯 ≤7W 高导热高亮度LED球泡灯完整解决方案:高导热高绝缘高功率LED散热器、透光率达90%的球泡灯PC灯罩、全球最小全金属封装,散热极好的高亮度2828LED、高导热LED球泡灯铝基板、高效率低成本长寿命LED驱动电源(非隔离),效率最高达87%。
MR16 MR11射灯,洗墙灯,投光灯, 埋地灯,水底灯,汽车照明 PT6910 特点:PT6910与PT4115封装尺寸、管脚顺序相同,控制输出电流的参考电压相同,应用方案的参数可通用。PT6910的待机功耗,工作电压范围(6~40V),最大电流驱动能力(1.2A),电压调整能力比PT4115略胜一筹,其它性能彼此相当。若无调光需求,PT6910可直接替代PT4115。若有调光需求,因PT6910与PT4115针对调光信号的处理上有差异,请根据实际情况,调整调光信号。
3W LED开路保护 A720 最大电流700mA,封装SOT-89,开路保护,可并联在每个LED的两端,当LED损坏而断路,造成两端电压上升到保护IC内建的电压点时,让LED串其余的LED仍能正常工作。

1W LED开路保护 AMC7169 最大电流500mA,封装2×2 FBP,开路保护,可并联在每个LED的两端,当LED损坏而断路,造成两端电压上升到保护IC内建的电压点时,让LED串其余的LED仍能正常工作。(已有多家路灯方案大批量使用)

DC-DC高电压应用,路灯,投光灯,洗墙灯,灯条 XL8002 XL8002 12V ~ 80V宽电压输入开关式降压LED恒流驱动,建议驱动30W以内。输出W数越大压差(输入/输出)要求也差不多是5V,典型应用:72V输入,输出15串2并1W LED,效率可以达到98.7%。系统转换效率高,系统外围器件少,应用简单,系统体积小等特点。过温保护,输出短路保护;输出恒流精度在全电压范围 (DC12V~DC80V) 控制在+-5%以内。
40W以下大电流升压应用,路灯,太阳能灯 XL6006 升压5~48V输入,升压最高60V输出,48W以内升压驱动,输入最大开关电流为5A

MR16 MR11射灯,洗墙灯,投光灯, 埋地灯,水底灯,汽车照明 AX2015 特点: 外围电路极简单 ◆极少的外部元器件 ◆很宽的输入电压范围:从 8 V 到 30 V ◆最大输出 1.2 A 的电流 ◆复用 DIM 引脚进行 LED 开关、模拟调光和 PWM 调光 ◆5 %的输出电流精度 ◆高达 97 %的效率 ◆输出可调的恒流控制方法
A703灯条,格删灯,吸顶面板灯,盘灯驱动方案 A703 方案应用:采用输入48V DC 开关电源,48VDC输入,14串2并,可驱动10W灯条,输出端最大耐压值为75V ,每通道20~150mA ,适0.5W LED 。电路元件极少成本低,电路走线简单 效率极高,每路灯条和驱动板只有一条接线,排线少组装容易

水底灯,洗墙灯,舞台灯,灯条,路灯,植物长生灯,护栏管 A711 电路元件极少成本低,电路走线简单,EN pin 可接受PWM讯号,分别控制RGB三路LED达到七彩的颜色变化 。5~50Vin, 最大1100mA, 输出电流可调,外围电路简单,仅需一个电阻,可PWM调光.可应用于局部照明的台灯、舞台灯、RGB洗墙灯、投光灯阅读灯、杯灯,太阳能路灯,火车/船舶辅助照明,特种照明灯具等驱动电路上。两种型号:A711PGT(直插封装,可锁散热片做大功率),A711VGT(贴片封装)
E27/G10射灯,球泡灯,PAR灯,筒灯 CL1100 隔离/反激结约,典型应用:1W*3,1W*5,1W*7,1W*9。原边反馈,省431,省光藕,高效率,一致性好,负载调整率好,性价比高。典型效率83%

1~3W E27/G10射灯,球泡灯 PT4204 隔离/反激电路,典型应用3*1W,内置600V MOSFET,原边反馈,高效,一致性好,性价比极高。90~265V宽电压输入,典型效率80%

E27/G10球泡灯,射灯,筒灯 PT4203 典型应用功率4~7W,隔离/反激电路,典型应用5*1W/7*1W,原边反馈,高效,一致性好,负载调整率好,性价比高。开短路保护,过温保护。

E27射灯,球泡灯,筒灯,PAR灯 PT4201 隔离/原边反馈。应用于:通用开关式电源,电源适配器,电池充电器适配器,1-30W LED 照明应用。PT4201提供SOT-23-6封装。 完善的保护功能:自动恢复 VDD 过压保护(OVP)以及欠压锁定保护(UVLO),线电压补偿的逐周期过流保护实现在宽电压范围内恒定电流限制,锁定的负载过功率保护(OLP)

隔离LED日光灯驱动 SA7527 高功率因素控制IC,封装形式:DIP-8/SOP-8,3~25W应用,自带PFC,效率83%以上,电流0.7A以内,由SA7527加运放LM358和TL431构成。T8/T10应用均可。
MR16射灯、舞台灯、汽车灯,台灯 MT7201 MT7201可通过EN55015的辐射和传导测试;通过4千伏ESD测试;极少的外部元器件;很宽的输入电压范围:从7V到40V;最大输出1A的电流;复用ADJ引脚进行LED开关、模拟调光和PWM调光;2%的输出电流精度;LED开路保护,芯片过温保护;高达97%的效率;输出可调的恒流控制方法
MR16射灯,舞台灯,灯条 PT4115 PT4115,输入电压:6~30V,击穿电压>45V,输出电流:最大电流1.2A,输出电流精度:±5% ,高效率:最高97% ,调光控制:调光比可达5000:1, 电压或脉宽调制 ,工作频率:1MHz ,静态功耗:<60uA ,内置LED开路保护,过温保护,抖频科技,能有效改善EMI ,软启动功能 ,无铅制程,封装方式:SOT89-5。PT4115采用频率抖动技术有效地改善EMI,PT4115应用,低压LED射灯代替卤素灯,车载LED灯,低压工业照明 ,LED备用灯

MR16射灯驱动,外置MOS QX5241 输入电压:5.5V~36V,输出电压:5.5V~36V,输出电流:<=2A,工作效率:<=95%,产品封装:SOT23-6。QX5241 是一款降压、恒流、高效率的高亮度LED驱动器。输入电压范围从5.5V到36V。通过外接一个电阻设定输出电流。通过DIM引脚实现辉度控制功能。QX5241特别适合宽输入电压范围的应用。高端电流检测达到±5%的电流精度,同时只需很少的外接元件。由于采用滞环控制方式,QX5241对负载瞬变具有非常快的响应速度,对输入电压具有高的抑制比。电感电流纹波为20%。最高工作频率可到2MHz。工作温度范围从-40到125度。采用SOT23-6封装。
投光灯,洗墙灯 PAM2861 PAM2861是一款于连续工作模式下的降压转换器,专为单只或多只大功率LED,内置高精度电流检测器,能通过外置电阻设定输出电流,. 可选择软开关 ...开关式1.5A恒流芯片,软启动、高达1Mhz开关频率,开路保护,从6~40V输入,最大电流可以做到1.5A电流,恒流输出精度2%,效率高达97%产品完全兼容于ZETEX1350、ZETEX1360和PT4115、PT4105产品,主要封装有SOT23-5,SOT89-5。产品广泛用于MR16、MR11,洗墙灯、投光灯、车灯等照明.
3W手电筒,车灯 PAM2803 PAM2803是3W高能LED驱动器,升压式DC-DC转换器,输出电流可以调节。负载电流可达:1A。固定1MHZ开关频率。使用较小的电感和陶介电容。输入电压:1.8-3.6V。LED电流可通过外部电阻设定。反馈电压95mV。具有2A NMOS开关管(100mΩ)在高负载下可提供高效率。通过DC直流电压加到FB端对LED亮度进行细调或PWM信号加到SHDN。LED功能效率达:90%。电流精度:±5%。低启动电压:0.9V(Iled=270mA).低维持电压:0.75V(LED电流=200mA)。内部2AMOSFET开关。开路LED保护。过温保护。封装:SOT23-6
升压DC-DC,大电流应用,太阳能灯,应急灯,路灯 XL6005 升压5~32V输入,升压最高42V输出,20W以内升压驱动,输入最大开关电流为4A

升压DC-DC,大电流应用,太阳能灯,应急灯,路灯 XL6004 升压5~48V输入,升压最高60V输出,当12Vin时16W以内升压驱动,输入电压高于12V时,功率可增大,输入最大开关电流为3A

芯龙(XLSEMI) XL6003 XL6003,驱动负载能力为6W,是一颗突破传统电路拓扑结构,结合HVBCD工艺,大电流,高压DC/DC升压恒流LED驱动IC,它具有较宽的直流5V到18V输入电压范围(低压可以兼顾锂电供电),最高升压可到32V,可驱动串联6颗1W LED(同比其它品牌多驱动4~5颗LED) ,2000mA开关电流,可驱动1W LED6串1并或0.06W LED10串10并,EN脚可实现PWM调光,且自带软启动功能,低至0.2V参考电压,可以有效提高系统效率 ,输出42V过压保护功能,内置过热保护功能。

投光灯,洗墙灯 SD42524 6-36V的输入电压范围,最大1A的输出电流 ,0.40W的内置功率MOSFET,抖频功能,热补偿功能,PWM调光功能,280kHz的固定开关频率,输入/输出电压变化时,负载电流变化范围在± 1%之内。串接多个LED时,效率可以达到96%以上。过温保护,每周期的过流保护,SOP-8封装。

MR16射灯 PAM2862 PAM2862是一款于连续工作模式下的降压转换器,专为单只或多只大功率LED,内置高精度电流检测器,能通过外置电阻设定输出电流,. 可选择软开关 ...开关式1A恒流芯片,软启动、高达1.5Mhz开关频率,开路保护,从6~30V输入,最大电流可以做到1A电流,恒流输出精度4%,效率高达95%产品完全兼容于ZETEX1350、ZETEX1360和PT4115、PT4105产品,主要封装有sot23-5产品广泛用于MR16、MR11,洗墙灯、投光灯、车灯等照明。
DC-DC升压驱动,6W以内,应急灯,太阳能灯 XL6003 路灯,1W,3W,LED灯驱动方案,优势:高压,大电流,外围电路简单。BOOST,SOP8封装,VIN;5~18V,输出最高达到32V,可以串6颗灯,驱动负载能力为6W,有恒流功能,I=0.23/RCS

台灯,工矿灯,手电筒 A705 2.7~12V输入电压, 不需任何外围元器件,190/210/230/250/270/290/310/330/350mA±10mA输出,SOT-89 & TO-252

舞台灯,汽车灯 AMC7150 4~40Vin,1.5A,1W~3W灯杯等LED大功率照明恒流驱动IC,内建PWM(脉冲宽度调变)与功率晶体管,AMC7150只需五颗外部零件.AMC7150该组件输入工作电压在4V~40V间,最高驱动电流达1.5安培,AMC7150可以驱动24W的高功率LED.AMC7150工作频率可由外部电容控制而达200KHz,只要调整AMC7150外部电阻值即可达到变更输出电流的目的.广泛应用于:MR16灯杯,汽车刹车灯,洗墙灯,投光灯,射灯,水底灯,PAR灯等
路灯,台灯,护栏管,投光灯,洗墙灯 AMC7140 5~50Vin, 最大700mA, 输出电流可调,外围仅需一个电阻,可PWM调光.可应用于局部照明的台灯、阅读灯、杯灯,太阳能路灯,火车/船舶辅助照明,特种照明灯具等驱动电路上,线路简单容易设计,很容易过CE
台灯,手电筒,矿灯 AMC7135 2.7~6Vin,300~380mA,1W手电筒,矿灯,灯杯,船泊照明恒流驱动IC,也可以把两颗AMC7135并联起来用,可达到更大的电流,典型封装SOT-89,AMC7135PKFA为300~340mA,AMC7135PKF为340~380mA

网友A(2012-08-18):
有可控硅调光的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