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输入电压在9-12.6V变化的情况下输出稳定12V?

楼主(2011-10-31):
    计划设计一个电源系统,使用外购的AC-DC模块输出15V直流电压,通过一片LTC4006锂电池充放电管理芯片对15V电压处理输出12.6V直流电压对三节锂离子电池充电。然后系统需要用到5V3.3V8.5V12V的电压,输出电流都要求3A,前面三个都好说,用降压DC-DC芯片就可以做到
唯有这个12V/3A电压输出的这一路比较难办,外接交流电供电的时候,整个系统的输入电压有12.6V,使用电池供电的时候电压却是9-11.1V,应该采用什么方式处理好?用升降压型DC-DC芯片,比如凌特的LM5118等可以吗?不知道有没有人用过这种芯片,稳定性怎么样。还有就是先降压再升压的方式,那样故障率又提高了。请高人指点一二。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用DC-DC输出3.3V电压能不能做到20mV以内的纹波?

网友A:
Buck/boost拓扑是常用拓扑 可以用 DCDC要做到那个纹波要加LC滤波

网友B:
12V那路,肯定是升降压的,5118可以用,就是比较贵
3.3V那路 DC-DC 20mv 够呛,可以从5V用ldo来得到3.3v

网友C:
回复 网友B:
用什么替换5118?

网友B:
5118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便宜的,凌特的更贵,给你个参考

楼主:
3.3V和5V两路的电路设计电流都是3A,从5V那路分出来比较难,可能先用DC-DC降压再用LDO的话会更好,但是那样做就比较复杂了。

网友B:
5V端用DCDC 输出电流6A左右,然后再用Ldo 降3.3V 这样你的纹波要求才有可能达到。

网友D:
前面先用一个先用降到9V,后面再用个升到12V.

网友D:
XC9221可以降到9V,提供3A电流.可以加我QQ交流:398388521(加的话请注明21IC)

楼主:
DC-DC芯片不能做到20mV的纹波吗?我没这方面的太多经验,只用过国半的LM22670,LM2678,LV13605,最好的电路纹波是50mV以内,我以为电路设计好一些,再加LC滤波可以做到20mV的纹波呢。
LTM4609是凌特的升降压模块,33美金一个,这个,真不能有。

网友B:
dcdc一般纹波做不到这个要求,LDO可以到20mv 不过大电流的,不确定是否有,我用过的20mv内都是小电流的。
可以尝试下LDO再加级LC滤波。

楼主:
我们是要用在机器的主板上,主板上基本上所有的外围芯片包括串口扩展,DVI信号转换,两片网卡芯片,音频芯片,LVDS芯片,SPI口转串口芯片,还有电机驱动芯片的逻辑电压等等都是3.3V供电的,而电压总线的输入是12.6V。用DC-DC降压应该是比较好的办法吧,先用DC-DC降到5V再用LDO降到3.3V可能会更好,但是这样5V上的电流就会很大,因为5V还要为外围模块供电。

网友B:
根据你这样的应用描述,没必要用LDO的,直接dc 过来3.3v 没必要纠结这个20mv纹波,这种应用,50mv-100mv纹波都没有关系,
不过注意的是每个IC前端可以串个磁珠并个10uf 0.1uf 陶瓷电容。

楼主:
真不好意思,长期为结贴,我们还是按照最初的设想,12V用升降压芯片,3.3V用DC-DC芯片做的,刚开始 做,有情况了会及时向大家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