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侠。在2个CPU通讯的时候一般采用什么通讯协议

楼主(2011-10-31):
请教各位大侠。在2个CPU通讯的时候一般采用什么通讯协议2CPU之间一般为8BIT 对 8BIT 。或者 8BIT 对32BIT

现在采用的协议为:地址字+数据+验证。
由于发送的数据种类比较多。这样就导致中断接收时。中断程序里面要写很多.
switch()
{
case 0:
break;
.
.
.
.
.
case N
break;

}不知道各位大侠有什么好的通讯协议否!

网友A:
中断里面 只负责接收数据
只做一个分析即可,地址数据是否正确,正确即可回到主程序去分析接收到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