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Point of load 电源?

楼主(2011-10-31):
能给我解释下Point of load电源的应用范围及与普通线性电源的区别吗?

这个概念是什么时候出现的,为什么我没在教材见过?

以下是MAXIM网站上的解释:
Point-of-load (POL) power supplies solve the challenge of high peak current demands and low noise margins, required by high-performance semiconductors such as microcontrollers or ASICs, by placing individual power supply regulators (linear or DC-DC) close to their point of use.

网友A:
Point of load (POL) power——点负载电源,专门针对个别特定器件(点负载)供电的电源模块(通常是DC/DC)。由于供电对象专一,所以其性能能更好地与对象匹配。空间位置上,POL电源模块应紧靠相应负载放置。

网友B:
爱立信的这种东西不错

网友C(2012-02-11):
简单说:哪里需要供电,就把它放在最近的地方供电。
常规的将电源放在一个地方,然后拉到所需要的地方供电。这样做的话,当低电压、电流较大时,容易造成较多的损耗,并且调整率较大。因此,才有POL电源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