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我有个STM32程序运行在RCC函数出不来了?

楼主(2011-10-31):
请教,我有个STM32程序在原来的STM32F103C8板子上能运行,下载到一块STM32F103VC板上在RCC函数里出不来了?

/* Wait till HSE is ready and if Time out is reached exit */
  do
  {
    HSEStatus = 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HSERDY);
    StartUpCounter++;
  } while((HSEStatus == RESET) && (StartUpCounter != HSEStartUp_TimeOut));

在上面这个循环里出不来了,好像晶振没起振,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程序工程文件中我已经把Device改选在了STM32F103VC芯片了,请大家指点一下??
请教会不会是硬件的原因?

楼主:
MDK用的是4.1的,库用的是V2.0.3

楼主:
不知道是不是库文件支持的原因还是硬件的原因?

网友A:
这个不好说,有可能是晶振启动太慢,导致计时溢出,然后即使时钟正常了,因为别的判断导致不能正常运行

网友B:
建议LZ检查一下项目设置,看代码是跑在simulator里 还是真正跑在芯片里

楼主:
检查过了,代码是跑在芯片里的

网友C:
还是晶振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