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瓷滤波器不会用啊。。。

楼主(2011-10-31):
文档里说的 R2是指负载吗? 还是特意用来匹配的?

如果输出端接 三极管放大电路, R2还需要吗?

楼主:
今夜不眠期待高手,谢谢

网友A:
那是个测试电流。同事也注明,需要源,终端阻抗匹配。
如果接三极管放大电路,对滤波器来说负载阻抗要匹配,也就是三极管的放大电路的输入阻抗匹配成=R2,已达到性能优化。

楼主:
谢谢 hpy013, R2那里大致明白了。

再请问一下, 信号源是 1:1的变压器,1mh, 455khz,  线圈电阻很小几乎为0, 那内阻可以忽略吗?

网友A:
如果在通带里,内阻很小,当然可以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