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s9b90 RTC时钟不正常,怎么回事?

楼主(2011-10-31):
使用的是32.768晶振,版主有什么建议吗?

网友A:
是的什么晶振?有源的无源的?

楼主:
用的是无源晶振32.768的。

网友B:
怎么个不正常法?

网友A:
回复 楼主:

您仔细看看数据手册,TI的Hibernate模块只支持4.1943Mhz的无源晶振,32.768HZ的只支持有源晶振。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刚仔细看了datasheet了,确实是不知兄所说,是我马虎了,多谢。

网友C:
楼主详细说一下 怎么个不正常啊 盼大家参与

网友D(2013-06-14):
芯片手册看懂很重要啊!

网友E:
仔细看一看  技术手册   钻研钻研   吃透了技术手册  问题  应该就可以搞定了

网友F:
datasheet还是要先看看的啦,有些问题的手册就给的很详细的

网友:
RTC怎么现在需要有源晶振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