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 M3的RTC可以实现断电继续计时吗?

楼主(2011-10-31):
看了半天手册,感觉好像没有此功能,版主能给解释下吗?没有此功能,那RTC的大多数应用意义就不大了。

网友A:
没用过,不知有没有。。。

网友B:
回复 楼主:

RTC确实无法直接支持掉电运行,不过有办法解决,可以开启BOD掉电检测中断,断电后,系统电压低于BOD电压时就会进入中断,此时在BOD中断服务程序里,使能关于uart的Hibernate,进入冬眠模式,在此模式下,RTC会由电池供电继续计时;注意电源要有稍大的电容,保证掉电时可以运行中断服务程序。
相关例程见附件。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太感谢了,我明天试试这个例程。

网友C(2012-01-12):
谢谢分享,我也来试试,想搞一个实时时钟。

网友D(2012-12-06):
我下载下来后是扩展名为php的,怎么回事,能否给小弟发一下该例子,我的邮箱jie581@163.com,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