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DIN导轨适配器

楼主(2011-10-31):
TE Connectivity(TE推出了最新的HTS DIN导轨适配器。该适配器能紧紧贴附在配电箱常用的EN60715导轨(IEC 715)上。

楼主:
使用工业连接器代替组合式接线端子直接安装到DIN导轨(有时也称为安装导轨或TS 35导轨)上,可大大简化在分布式自动化系统里把一个配电箱连接到另一个配电箱上的工作。另一个典型的应用是楼宇布线作业。

楼主:
HTS DIN导轨适配器根据实际的要求进行优化,因此增加了一些超出基本功能的效用。

网友A:
首先,此款导轨适配器仅提供两种尺寸,但涵盖了TE矩形工业连接器系列的四种插件尺寸。该适配器的边框由两部分组成,较小的版本可以进行调节,以适合插件尺寸3、4和6,方法很简单,即:把边框的两半推到一起,直到合适的“咔嗒”停止位置。

网友A:
较大的版本适合能容纳多达128个位置的尺寸8多极插件。由于只有两个尺寸,该适配器的物流处理更为便捷,并在不影响及时供货能力的情况下降低库存成本。

网友A:
对尺寸进行调整后,适配器就能紧紧地贴附在DIN导轨上。然后用四颗带黄铜套筒的M3螺丝把端接的连接器固定在上面。这一过程可以用一把标准工具来完成。为了能进行质量控制,适配器的设计包括了一个支轴,可以让完全端接并安装好的连接器旋转100度。这样配电箱制造商就能进入连接器的前、后侧。

网友B:
内置联锁杆安全固定到位
在工业连接器外壳和安装好的插头接合之后,联锁杆将连接器的两半连接在一起。该适配器的凸轮锁紧机构在联锁杆上施加了弹簧负荷,可防止其意外脱落。这一新增的安全装置使在密集布置的配电箱里进行操作变得更加容易。当联锁杆到达其锁定位置时,弹簧负荷就会产生触觉反馈。在无需进行接合的情况下,锁定机构的凸轮外形可帮助使连接器的两半保持分开。

网友B:
提供最大的灵活性
由于配电箱空间一般都非常有限,因此该适配器采用了对称的设计。可以进行水平或垂直安装,以便能充分利用空间。电缆可以从任何一个方向进入,这在适配器必须安装在配电箱底部或顶部的情况下非常有用。可使用16 mm2 (AWG 26 - 4)或以下规格的电缆。根据实际应用,适配器也可以安装在面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