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LDO对电容要求比较低

楼主(2011-10-31):
今天用凌特LT3080搭了一个可调模块只有铝电解电容就用上了 同样是1.0uF和2.2uF
结果5.0V输入 输出最大就只有0.5V了

问  有什么LDO对电容要求比较低,最好是用电解电容就可以搭建的

网友A:
下面的那个电阻(Rset)多大?

楼主:
500K可调电阻 就普通蓝色方形那种
我看过datasheet了 知道Vout=10uA*Rset

datasheet里说输入输出电容要用陶瓷的
我手上没有 拿了两个同样容值的电解电容接上去
输出就是不行

网友B:
今天用凌特LT3080搭了一个可调模块只有铝电解电容就用上了 同样是1.0uF和2.2uF
结果5.0V输入 输出最大就只有0.5V了

问  有什么LDO对电容要求比较低,最好是用电解电容就可以搭建的 ...
引用 楼主:

电解电容的1.0uF和2.2uF能和陶瓷电容的1.0uF和2.2uF相比吗?
用电解电容的话,你至少得把容量乘上10~100倍才行。
LDO不像DC-DC,LDO是电容要求最低的,没有哪个LDO不能用电解电容的。

网友C:
LDO 一般用陶瓷贴片电容就可以了,10uf 4.7uf 2.2uf 都可以,耐压看你输入输出,一般10V耐压够了
你看看芯片手册,上面写的也肯定是陶瓷电容
用电解或者钽电容,电压会输出不正常的,不知道的还真不好查。

网友D:
5楼正解,现在LDO的输入输出电容用2.2u的贴片就好了,而且不需要电感。比如BM1117,BM1084等

楼主:
手上没其他电容了 我决定并两大的上去

网友E:
今天用凌特LT3080搭了一个可调模块只有铝电解电容就用上了 同样是1.0uF和2.2uF
结果5.0V输入 输出最大就只有0.5V了

问  有什么LDO对电容要求比较低,最好是用电解电容就可以搭建的 ...
引用 楼主:

不知道你是怎么用的 那个电容是不是坏的

网友F:
输出电压不够和电容应该没关系,你是不是没接好地啊,电容看的是esr

网友G:
LDO对电容有限制主要在于大多数LDO的稳定性是用外接电容的ESR来保证的,所以要求了ESR的范围,进而要求了电容的类型和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