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e regulation

楼主(2011-10-31):
输入电压调整率,百度了下说是 定义 为 %

下图中以这种形式给出,意思是?
与额定电压相比,每变化1v 输出电压改变100uV 吗?
比如若是输入电压为10.8v ,额定电压15v(手册似乎都没给额定电压,我看测试用的15v,所以猜测额定电压15v), 输出在额定输出的基础上增加或减少(15-10.8)*100uv ??

网友A:
re LZ:

那时输入每变化1伏,则输出变化正或负100微伏。

楼主:
比如若是输入电压为10.8v ,额定电压15v(手册似乎都没给额定电压,我看测试用的15v,所以猜测额定电压15v), 输出在额定输出的基础上增加或减少(15-10.8)*100uv ??

或者是 输入电压11v,之后输入电压变化为12v ,与11v变化了1v ,输出电压变化100uV

疑惑点: 输入变化是以额定电压为参照,还是以电压波动?

网友A:
to 3L:

应该是以数据手册中建议的输入电压为“中点”(此时输出是标准值),然后输入偏离“中点”nV 则输出变化 nX100μV。但这只是个近似线性关系,输入偏差远了未必继续遵循此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