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主,我看手册,TI的RTC是否功耗比较大,以后会解决吗?

楼主(2011-10-31):
RTC, TI, tc
rt,版主,我看手册,TI的RTC是否功耗比较大,以后会解决吗?

网友A:
之前的M3的Hibernate模块确实有些问题,功耗有些大30多uA,如果对功耗有要求,建议还是先使用外置的rtc吧;在TI M4中会有很大的改变,功耗大概只有1uA,以前的bug也都会解决,实用性大大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