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usart 数据收发过程

楼主(2011-10-31):
本人菜鸟~请教高手指点 STM32  USART数据收发过程~  比如 51MCU 是 PC发送‘FF'---通过单片机'RX'引脚----到mcu  BUFFE中--再通过TX引脚----回到PC
  那STM32是怎么样子的 过程 ,谢谢~

楼主:
详细点哈~

网友A:
一样的过程,也是有RX,TX
只是相关寄存器配置稍微复杂点

楼主:
简单描述吧:''FF''---RX----RDR(数据接收寄存器)---TDR(数据发送寄存器)---TX---PC;还是
''FF''---RX----RDR(数据接收寄存器)--sram---TDR(数据发送寄存器)---TX---PC; 数据要不要经过SRAM的?

网友B:
简单描述吧:''FF''---RX----RDR(数据接收寄存器)---TDR(数据发送寄存器)---TX---PC;还是
''FF''---RX----RDR(数据接收寄存器)--sram---TDR(数据发送寄存器)---TX---PC; 数据要不要经过SRAM的? ...
引用 楼主:

这要看你想做什么?

楼主:
AD转换,用USART 显示,请问怎么个过程

楼主:
2个 ADC同时,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