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era 最强的cpld是什么信号啊?

楼主(2011-10-31):
就是 最高端的 CPLD,谢谢!

网友A:
大概是MAX V系列,使用了FPGA的结构,新,价格低。

楼主:
dqyubsh,,,,不考虑价格,只考虑性能呢?

网友B:
这最高端怎么定义?

网友A:
CPLD都是在不同年代发展出不同系列,每家公司在同一年代出的产品大体差不多。我理解,没有高端低端的差别,只是有需求的差异。

这个差异就是,你的目标系统需要的电源和IO的电源,根据这个差别选定产品系列。

如果你系统是5V供电5V IO,那你就没的可选,只能用最早的系列。如果你的系统只有3.3V或者更低电压,比如PCI芯片组、单片机和其它外围芯片不支持5V,那你能选5V的CPLD吗?如果是5V和3.3V混合系统,这个选择自然又是不同。

你这样泛泛地问,哪个高端,没法回答你。就象你问:中国哪个女人最高级?我回答你**还是李冰冰?

网友C:
LS回答的全面,给力。

楼主:
那按照内部宏单元数目 来说呢?

网友A:
还是一个没有意义的问题,你自己看一下ALTERA的选型手册。

楼主:
有比1270 逻辑单元更多的CPLD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