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STM32系统时钟如何用库函数配置

楼主(2011-10-31):
我仿照买的开发板自己做了个简单STM32F107系统板
用TIM5定时1s,才发现我的系统时钟有问题
把开发板的源程序搬到我的板子上就可以定时1S
自己修改的就不行。。。郁闷
最后我把“#define SYSCLK_FREQ_72MHz  72000000”屏蔽掉了
居然时钟还是老样子,跟屏蔽以前一样,LED 8秒钟闪一次,本来是一秒闪一次的
是我中断设置错了,还是真的系统时钟配置有问题,根本没用到72M这个设置?
用的V3.1的库

网友A:
这不能说明问题, 说不定你的 TIM5 定时溢出时间跟 SYSCLK_FREQ_72MHz  这个宏相关的呢
仔细查查你的程序

楼主:
终于等到个人回答了
Thanks
再仔细看看。。。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