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防盗器方案

楼主(2011-10-31):
我家的电动车丢了,楼上的那家今年已经丢了三个了。
大家说说谁有好的电动车防盗器的想法,成本又低,
又能真的起到防盗的作用。

网友A:
养狗看着?

楼主:
养狗成本太高,携带不方便

楼主:
对这个话题都没兴趣吗

网友B:
车上写个牌“高压危险”

网友C:
搞个自爆装置吧

网友D:
四个轮子的汽车都锁不住,楼主还想锁住两个轮子的电动车;P

网友E:
别骑车了,改骑狗吧

网友F:
偷狗的也不少啊,尤其快到年关了,过年狗肉香啊。

网友G:
那些都不是“防盗器”……应该叫“报警器”才对……:lol
建议放屋里……

网友H:
顶多搞个东西,一碰就死命的叫。。烦啊

网友I:
内置高压升压电路,在把手上装上金属导电片,车头仪表盘内装强光LED,使用合法钥匙开车不会激活高压开关,任何非法启动,或较长长距离移动均会触发高压电路,偷车人在发动一分钟后必遭遇强电击,且遭遇强光照射眼睛,可能致残,但不致命。

网友J:
内置高压升压电路,在把手上装上金属导电片,车头仪表盘内装强光LED,使用合法钥匙开车不会激活高压开关,任何非法启动,或较长长距离移动均会触发高压电路,偷车人在发动一分钟后必遭遇强电击,且遭遇强光照射眼睛, ...
引用 网友I:

这个够狠

网友K:
:)在车上装一个装置,房间装一个装置,当两装置,距离一定距离后,自动报警。

网友L:
回复 网友I:
车主要误操作了.....

网友M:
11L说得对 放屋子里最靠谱:lol

网友N:
做个影身装置,把车子影身了:lol

楼主:
不能伤人啊。作一个一到两公里可以通讯的模块,发射的那一端装到车子,如果车子发生移动就触发警报,同时给接收端发信号,提醒车子已经移动了。

网友O:
回复 网友A:
小心连狗一起偷啊,狗也不便宜

网友P:
关键的问题是 住在3-7楼 又没电梯 电动车只能放外面  就干被偷
要么就住在底楼  房租贵贵的。

网友P:
没啥好方法 加把蓝牙控制的锁 其它方法打不开的。锁水管上面

网友Q:
对LZ表示同情,可以考虑GPS+GPRS,搞死他们

网友P:
就算你找到他们了 估计上去也是被打的份

网友R:
用低频唤醒方案,车上就不要用钥匙了,在弄个电磁锁把车龙头锁起来,低频唤醒后自动解锁,在机械结构设计上可以设计得可靠些,不过要是别人把你车抗走就没办法了

网友A:
"看不见的车"会不会安全一些?

就是加上视觉上的伪装之类的

网友R:
换成步进电机,没有通过钥匙正常打开就把电机锁死,这样就动不了了。

网友S:
还是高压比较好

网友T:
最简单方法:装两个报警器,,,一个是就是响的,,另一个是发射器,,发射信号到你家的接收器上,,,再加两条粗铁链锁,穿过轮子几圈,绕来绕去的,,,让小偷看见就心寒.......(就怕大偷,,用车来装,呵呵).

网友G:
住楼上的在窗口挂个遥控电动葫芦,回到楼下就直接把车吊上去……: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

网友U:
:L放在托管处不就好了么,这么折腾~

网友V:
将前轮搞成方便拆装的,停车时,将轮子带回家

网友T:
楼上的,,,,,就怕遇上大偷,,把你余下的车身也搬走了,,,,最终你还是只剩得个轮子....;P

网友:
研制一个次声波发生器,装电动车上,电动车非法异动是发射次声波让小偷头疼恶心,没有力气弄走你的电动车。:lol

网友W:
装个GPS还不错吧

网友X:
随你什么装置,我一卡车,通通拖走!

网友Y:
现在市场上的缺少通信功能

网友Z:
内置高压升压电路,在把手上装上金属导电片,车头仪表盘内装强光LED,使用合法钥匙开车不会激活高压开关,任何非法启动,或较长长距离移动均会触发高压电路,偷车人在发动一分钟后必遭遇强电击,且遭遇强光照射眼睛, ...
引用 网友I:

不错,不过怕哪天不小心给忘记了,自己给搞残了。。。

网友Z:
不能伤人啊。作一个一到两公里可以通讯的模块,发射的那一端装到车子,如果车子发生移动就触发警报,同时给接收端发信号,提醒车子已经移动了。 ...
引用 楼主:

偷车的都半夜三更的吧

网友AA:
装个很简单的GSM模块,插个电话卡,当然也加个CPU。有了这个就能被全球定位。有了CPU,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网友AB:
最好是加一个GPS 定位的,要隐藏的好,盗了也别怕都可以找回来的哦

网友AC:
现在是偷,哪天改抢了……:lol,看你装啥

网友AD:
射频识别+GPS定位+报警器?

成不

网友AE:
值得思考

网友AF:
额~不买车最好

网友AG:
不买最靠谱

网友AH:
算了吧,见过偷电瓶的后,你又傻眼了吧

网友AI:
够热闹的,可惜能出方安的不多,如果从成本考虑,装个报警器+电源切断电路,就基本能达到效果了.

楼主:
gpsone的设备一个百多,有人考滤过没有。

楼主:
gpsone的设备一个一百多,有人考滤过没有。

网友AA:
这样瞎说没结果。首先你要知道小偷是怎么偷的。一般有几种情况:
1,锁剪短,车头锁弄坏,推走(先把电源线剪断)。
2,整台车搬走(一般用微型小货车整台,几台一起搬,时间不会超过30秒)
3,螺丝刀一翘,戒刀一割,偷走电瓶(30秒以内)

对于1,3项,你用电防盗没辙。除非你弄个备用电源而且隐蔽,无法即时破坏,对于第2项,你完全没办法。对于1,2合璧,你更没办法。

用什么爆炸,次声什么的,你先保证你的CPU不会出错,还有驱动IC继电器之类的绝对可靠,不然意外搞死自己怎么办?防止偷电瓶,用电的方法绝对不可靠,唯一的可靠方法就是用铁件把电瓶固定焊死!至于整台拿走的,现在基本都这么干。除非你把一个GPS模块,自带电源,7天不断电,带坚固外壳而且焊死在车架里面,他无法拆出,短时间内也很难破坏。

网友AJ:
可以考虑短信或蓝牙发送到手机提示。世界上什么都可能丢的,就不要考虑那么多怎么防被偷了,还是考虑丢了怎么找回来来得实际。

网友AK:
内置高压升压电路,在把手上装上金属导电片,车头仪表盘内装强光LED,使用合法钥匙开车不会激活高压开关,任何非法启动,或较长长距离移动均会触发高压电路,偷车人在发动一分钟后必遭遇强电击,且遭遇强光照射眼睛, ...
引用 网友I:

偷车人,首先拔电瓶线。

网友T:
还有一个办法,,以车作床,就睡在车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