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的开关机是怎样实现的呢?

楼主(2011-11-01):
很好奇,手机的开关机是怎样实现的呢?一个按键power,在关机(系统断电后)还能检查IO口的状态?这部分是有专门的电源管理芯片,还是直接靠ARM主控来做的?手机的各种状态和ARM的省电模式有没有直接的关系?1.手机不用时,自动进入待机省电模式,貌似进入的是ARM的睡眠模式,内核没有工作,但是外设在工作,一个中断就可以唤醒CPU工作。
2.手机关机后,貌似进入的ARM的深度掉电模式,此时,只有WAKEUP按键上的低电平才能唤醒手机工作。难道手机上的电源键就是ARM管脚的WAKEUP按键??????

楼主:
手机的开关到底是靠ARM芯片来实现,还是有外部专用的电源IC呢?以前用NOKIA的手机要长按电源键才开机,而现在用的HTC的手机只要按一下电源键,就能开机。。。。。。这个差别貌似和ARM的各种模式也没有什么关系。。。。。。。。。很好奇,手机是怎样实现开关机功能的?不会像单片机一样吧,用机械开关,有电就无休止的工作,没有电就不工作!!!!!!

网友A:
在线关注消息

网友B:
个人理解就是一种深度睡眠状态,其电源管理模块中的内核还是有电的,当按下按键或插入充电器什么的,会从一个状态转入另一个状态,然后可能就会进入工作状态之类的,希望高手进一步解释。。。。。。

网友C:
以MTK为例,靠外部电源芯片与ARM共同完成

网友D(2012-01-02):
只能说楼主很善于思考,既然这样我就满足楼主的好奇心。手机开手机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一般手机都有一个电源管理芯片,里面集成了很多LDO之类的东西,还有充电管理等等。
1,只要按下电源按键这个电源管理芯片就能检测到然后把各个LDO等输出给ARM芯片供电
2,然后电源管理芯片给arm发出复位信号,
3,arm复位完毕后当然就是运行程序了,一般手机的主处理的芯片商在芯片内部ROM会固化一个小程序,arnm复位后就运行这个小程序,这个小程序的功能之一就是把NAND中的bootload 复制到芯片集成的内部sram中,然后运行这个bootload
4,bootload功能我不多说了,其中一个功能是把NAND中的kernel 复制到外部的SDRAM
5,然后kernel运行

当然以上都是大体说了一说开机流程。

关机吗功能就相对简单了,最后就是这个电源管理芯片把ARM所需要的电源关闭

网友E:
我对这个话题也很好奇。。。

网友F:
没考虑过这个问题,不过我的老古董手机的开关机键不好用了,一直想打开手机看看。

网友G:
关机估计也是深度睡眠而已

不然关机后闹钟怎么还可以使用?

网友H:
手机关机是真的把CPU的电源断了,RTC一块是单独供电的。

网友I:
不是做手机的说一下下俺的猜测,

手机关机的时候CPU的电源应该不会断,只是一种休眠状态,并且关闭大部分的外设,比如显示屏等等,外设也是间歇性的开关。据说部队上开会的时候不许带手机,关机的也不可以,因为怕被敌方通过后门远程开机进行监听。如果CPU的电源断了,怎么实现远程开机。

倒是如果把手机电池拔下来,CPU可能会真的断电。我的NOKIA换电池的时候动作稍慢RTC会复位,许多别的型号手机拔了电池时候长点RTC也会复位,据此估计,应该是RTC有个电容辅助供电,时间短点还行,时间长了就不成了。

网友D(2012-02-01):
给手机整个SOC供电的电源有很多组,关机的时候大部分电源都断掉了,给RTC这部分的电源不会关闭,这样还可以跑时钟,也可以实现闹钟开机等功能。

网友J:
关机--仅RTC单元存在供电
睡眠--关掉绝大部分外设

网友K:
嗯。应该是有个独立的电源供给时钟。不然它怎么能在关机的时候还能闹钟呢,关机了还能闹钟烦死我了!~!~!~!~

网友L:
bootload功能我不多说了,其中一个功能是把NAND中的kernel 复制到外部的SDRAM

这个非常同意

网友M:
呵呵,12L说的我感觉是对的。

网友N(2012-03-25):
长见识了,好好

网友O:
应该是程序控制,关机只是程序中的一个子循环。能这样理解吧?

网友P(2012-06-30):
7楼正解

网友Q:
7楼正解~

网友R(2018-06-07):
手机的开关机键是接pmic的io。按开机键后pmic再通知so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