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39比较器上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1-11-01):
我电源接的是开关电源输出的5v并在输出端上拉一个3k电阻, 比较器-端接也是从开关电源输出的5v 不过经过2个2k电阻分压到2.52v  比较器+端接的是3V。现在问题是高电平时输出端输出只有不到3.78V .正常高电平应该是5v吧 ,猜想可能跟比较器电源应该大于5v,想确认下,更想知道如何解决,希望这个早起的鸟儿今天有虫吃,大家帮帮忙
1、我用8,9 和输出14脚
2、可以保证开关电源输出5v 可以保证上啦为3k
3、无其他外围电路

网友A:
看文字描述,有些耐不下心
但看你说的情况,恐输出端还有接地负载

网友B:
说一大堆还不如直接上个图,估计把比较器输出端的上拉电阻减小可改善。

楼主:
可以改善,不过输出是5v 可正向比较和反向比较都是5v

楼主:
处理成功了,原因在于比较器 比较电压范围在500mv 如果趋近于这个电压值范围就无法比较,我是这么理解的,也可以成功输出高电平 低电平

网友C(2014-06-11):
引用 楼主:
处理成功了,原因在于比较器 比较电压范围在500mv 如果趋近于这个电压值范围就无法比较,我是这么理解的, ...

不是吧,。339的输入失调电压是2mv啊,。也就是说大于2mv都能输出稳定的比较结果

网友D:
电压信号共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