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56个IO扩展问题

楼主(2011-11-01):
各位好!

如附图,系统要求有256个LED状态指示。由于MCU的IO口最多也就40个左右,所以要实现256状态指示,要加上IO扩展芯片。
原来想用一些通过IIC的IO扩展芯片实现,但需要好10几片(这样也存在子地址分配问题),所以请各位指导!!
谢谢!

网友A:
动态扫描显示
256个LED只需16+16=32个IO就够了

网友B:
楼主的要求并不是256个I/O,仅O无I。
一定要LED静态显示,因LED显示速度不会很快,考虑MCU用同步串行输出,串入并出芯片扩展。

网友A:
楼主的要求并不是256个I/O,仅O无I。
一定要LED静态显示,因LED显示速度不会很快,考虑MCU用同步串行输出,串入并出芯片扩展。
引用 网友B:

没有谁规定"一定要LED静态显示"
即使LED显示速度不会很快,ms级也是有的,对16x16的矩阵来说,ms级的速度足够了,怕不够的话那就8x32。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每个状态的时间是不一样的,如果要静态显示,请问用什么串入并出的芯片数量可以少一点,也能满足要求?谢谢

网友B:
5楼:
静态显示比较常用74HC595。256个LED需要32片。
若是想尽量减少芯片数,又想尽量减少MCU口线占用,那么可以用4片74HC595,两片作为行输出,两片作为列输出,组成16*16矩阵,动态显示。

网友C:
HT1632C好像就支持256个灯,只不过要注意电阻和三级管的选择的控制

网友D:
HT1632C 支持 32*8的阵列,可以选用

网友E:
要静态的话,CPLD也不错,美国时代广场的LED屏就是一堆的CPLD

网友F:
CPLD的话驱动电流不够,要加驱动芯片也很多,最好是动态显示,电脑屏幕的显示时间都能做出来,你的灯显示时间不一样还不是很简单搞定

网友G:
74HC377吧,不过也要10片。
没有东西是万能的

网友H(2012-06-21):
一片HT1632C液晶驱动芯片就搞定了,不到3.5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