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各位老师不要笑话我的入门级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1-11-01):
1N4007是普通整流二极管,允许通过的电流较大(1A),反向耐压高(1kV),速度慢(最高只能用到数kHz)。
1N4148是高速开关二极管,允许通过的电流小,耐压低,速度快。

W 与 N 两端子之间交流电压是多少?若是220V,E1立即放**,很危险。
A0201F是什么东西?

楼主:
W与N之间110V     A0201F是多士炉定时IC
E1,E2应该怎样选择呢  谢谢老师的解答

网友A:
3楼:
W 与 N 之间110V也不行,E1仍然要爆,7805也将不保。

楼主:
经过电热丝降压W与N之间 只有9~12V电压,请问就是E1 E2的作用和他们选用的方法

网友B:
W与N之间110V     A0201F是多士炉定时IC
E1,E2应该怎样选择呢  谢谢老师的解答
引用 楼主:

110V交流,你可以算出峰值了,半波整流的话,整出来(加E1)的差不多80V了,所以E1至少100V耐压以上,你这个耐压值只有50V,肯定太小,E2的话,耐压够了,你的E2是可以用的。

网友B:
3楼:
W 与 N 之间110V也不行,E1仍然要爆,7805也将不保。
引用 网友A:

maychang老师说得对,看看7805输入输出压差,那么大,功率肯定不会低,7805肯定挂掉。

网友B:
经过电热丝降压W与N之间 只有9~12V电压,请问就是E1 E2的作用和他们选用的方法
引用 楼主:

哪儿电压?电热丝能降了W与N的电压吗?降是降了,降在哪儿了,你再看看。

网友C:
能降压?降压在哪里?电路上电了没?楼主还健在不?

楼主:
谢谢诸位的回答,我再仔细研究一下 谢谢哈

网友D:
找了半天。。没有E1、E2啊

网友E:
电路画错了吧

楼主:
E1,E2在78L05两侧,电路没错

网友F:
没有电阻给电容分压,电容上的电压要到110V,7805能承受这么大的电压?感觉你的电路好恐怖!

网友G:
猜测:图画错了。楼主把各路大侠都忽悠了,“发热丝”供电110V,分压得到的9~12V电压。在家电上见过这样的用法。

网友H:
嗯,看得出来是刚学,多看,多问,多想就可以啦,不要着急

楼主:
谢谢大家  就是不懂所以才希望能得到大家的指教

网友I:
你的分压,明显接错了,现在没有分压啊,取电的电阻和WN并联接的7805输入端,根本就没有分压。

楼主:
那是不是应该在7805前加一个分压电阻,加在哪一个位置比较好呢

网友I:
1N4007后面加一个限流电阻,然后在7805前面并联个12V稳压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