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主,坛主,急救阿,VBAT引脚量产损坏严重

楼主(2011-11-01):
现在小批量试产,300个已发现损坏70块,还请帮忙看下是什么问题:

3.0V电池连接肖特基管连接VBAT,损坏表现为VBAT到地电阻低,200ohm到10k不等,导致电池迅速消耗,还请帮忙解决,谢谢了

手机 18994047883
QQ  297384078

网友A:
自己先找找原因
是新的芯片就有问题, 还是加工工艺导致的, 或者测试`上电等不合理过程导致的.

楼主:
坏那么多,这个情况太不正常了阿,不知道各位是否有指导阿

网友B:
这个问题我也没有办法。

一般这种情况,如果不是电路问题,多数都是由于操作时的静电导致的,你可以看看操作环境是否考虑了保护问题。

楼主:
电路会有什么问题啊,着急啊

3V电池不会损害管脚吧,还有VDD电源我使用了超级电容,会不会在临界点的开关导致?

香主是否有电话联系阿,很急,谢谢了

楼主:
是不是这个管脚特别容易损坏?

网友B:
对不起,我前面说了,我没有办法解决你的问题。

请你仔细检查操作环境,焊接、测试等环节,是否做好了静电保护。

网友C:
1. 某些IO管脚可能是VBAT域的,是否在损耗电流。
2. 软件中VBAT的设置(有一个切换开关的吧)
3. 二级管会不会反向了。

你用的是那个MCU, 方便可粘个图上来。

网友D:
我遇到个请狂就是焊接的时候,烙铁接地不好,烧坏好多东西

网友E:
你肯定是电池也给mcu供电呢

网友F:
是电路的原因。

网友G:
我一般会在VBAT串接一个小阻值的限流电阻。

网友H:
你肯定是电池也给mcu供电呢
引用 网友E:

电池给MCU供电也不至于影响IO口损坏。

我一般会在VBAT串接一个小阻值的限流电阻。
引用 网友G:

我一般也会串个1k左右的电阻。

ST恨不得你在每个引脚都接个TVS,但这样现实么?

楼主:
这个电池只是给RTC阿,平时是VDD供电

坏那么多,实在是搞不明白了

楼主:
串电阻之前是串的,后来看DateSheet上建议串肖特基,这才改过来的

郁闷了

楼主:
图怎么贴不了啊

很简单的就电池加二极管

网友I:
估计是电池的虚电吧!!

楼主:
虚电?你的意思是3V的电池超过3.6V?这个管脚窝看了应该是可以到3.6V的阿,这个可能性很小吧

楼主:
是电路的原因。
引用 网友F:

可否详细点?

楼主:
香主,VDD上加了超级电容,会不会导致备份区域供电切换过于频繁而导致?

楼主:
香主,是否有QQ或者mail阿,我把图纸发给你帮忙分析下阿,谢谢了

网友J:
硬件电路没保护或者有缺陷  空气干燥  手指触摸 静电击穿

网友B:
LZ你的问题99%不是电路的问题,你需要从操作环境入手,不要走错方向。

网友K:
同意香主的观点,应该不是电路问题

网友L:
好几次鼓起勇气准备转NCP的片子,最终还是被价格打败了,看在钱的份儿上,咬牙**着用这个极不愉快的芯片;

网友A:
看来楼主已经说出原因的可能性了
VDD上加了超级电容, 这个也许就是问题的关键.
我估计楼主电路没有考虑 VDD上这个超级电容的大能量充放的问题.
损坏也很可能跟这个有关.

网友B:
看来楼主已经说出原因的可能性了
VDD上加了超级电容, 这个也许就是问题的关键.
我估计楼主电路没有考虑 VDD上这个超级电容的大能量充放的问题.
损坏也很可能跟这个有关. ...
引用 网友A:

这个没有关系。超级电容的大能量充放电,只可能在上电时造成上电过程延长,但不会损坏器件。

网友M:
没图。。。可能的原因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