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713启动配置不稳定问题

楼主(2011-11-01):
因为要使用6713的HPI与ARM通信,所以由ARM上电来配置6713启动引脚电平配置,然后ARM强制复位DSP,效果很好。后来在ARM总线扩展了一片ACT16245,造成DSP经常不能启动。具体现象:一般第一次上电DSP不能启动,但是马上断电再上电DSP肯定启动;如果DSP上电能启动,则从过复位这个系统,DSP照样正常启动,如果上电DSP没有启动,则无论复位整个系统多少次,DSP均不能启动。请高手指点,这个项目中我是负责ARM的。

网友A:
无图无真相;
可能是时序有冲突;

网友B(2012-02-10):
兄台QQ多少,能否交流下,小弟也正在研究6713 HPI 与ARM通信问题,我的QQ 6458396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