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msc1214y3 参考电压和晶振问题

楼主(2011-11-01):
用的1214y3的单片机,33M晶振,18PF电容,单片机不能起振!!!奇怪,以前(同一块板)都没有问题现在却不行了(器件均没有问题,检查过)

还有1214选择的内部参考电压,2,5V,测量30脚参考电压输出脚却没有输出,这是为什么????

楼主:
求指点挖

网友A:
如果REF没有,可能是该IC坏了,换一块试一下。

网友B:
不知道楼主有结果了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