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确认一个电源IC

楼主(2011-11-01):
大家好,小弟最近帮朋友弄一个电源板,上面有个电源IC型号被擦除了,现在知道的信息有:1、输入13V   输出5V  1A
      2、芯片的封装是TO-252-5
      3、第三脚接地,第四脚是空接的

       请大家帮忙看看是什么芯片,万分感谢!

网友A:
这种IC 大把,推荐个LM2575 LM2675 MP1482等
实在要知道原来的信号,你拍个照片,画个原理图,辨认下厂家,这样找到的概率会高很多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不过你说的几个都是TO-263的封装 另外样板上面型号被擦除了

网友B(2012-07-21):
上图片,,,查询,,